[工仪] 拆个4位半的老表,弘大DT9504B

楼主(2021-03-23):
这个表有点该进ICU的小毛病,也不知怎么修,资料也少,,估计是DT9204的升级版,难道加了背光?索性拆它个透心凉给大家看看。手里也没有DT9204A.拿DT9205A和它对比下。
具体毛病是
1.开机各档位显示数字该归零的不归零,乱跳,时而响起蜂鸣声
2.测量数值偏差太大
3.背光不亮
4.hold键显示屏一直显示图标

不是一个级别

7129芯,4位半芯

屏上的两根线都断了,我给接了2根线,,引出来不知往主板哪里接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给装上了,找找资料,能修就修,不行就入殓开追悼会,哈

网友A:
有块9204精度还可以就是反应慢点,屏幕坏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喜欢直插元件的老表。

网友C:
hold键拆掉试试

网友D:
我的DT9203就没有你后面小板,难道是背光照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ld键拆掉试试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T9203就没有你后面小板,难道是背光照明用?

我还有块坏的弘大的dt9508,也带这块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T9203就没有你后面小板,难道是背光照明用?

95系列=92系列+绿色背光,大概是。这是另一块dt9508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喜欢直插元件的老表。

谢谢,我也喜欢老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块9204精度还可以就是反应慢点,屏幕坏了

我的屏幕好的,其他的坏了,哈哈

网友E:
现在还有一块老表9205直插件的都20年了,牛屎挂了自己换的硬封,现在还能用,后来买了优利德的,两个轮流用。

网友F:
背面那个小板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面那个小板干啥的

大概是背光,引线接到显示屏的发光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一块老表9205直插件的都20年了,牛屎挂了自己换的硬封,现在还能用,后来买了优利德的,两个轮流用 ...

我再发一对830硬封表的拆机贴

网友G:
5位老表显示电池1.4066,其它功能一点用都没有

楼主:
啥原因呢,会不会是90年代的表没有80年代仿国外的表质量稳定了,用的元器件质量档次上下降,有些表放个几年不使用就不准了

楼主:
不少老机子不用放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H:
我之前有个9205也是开机数字乱跳不归零,后来发现是一个8050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有个9205也是开机数字乱跳不归零,后来发现是一个8050三极管坏了。

一个一个的元件去检查,太麻烦了,不知能不能把这个表的背光部件移植到其他不带背光92系列的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5位老表显示电池1.4066,其它功能一点用都没有

98系列算是当时的高端表了,也耐不住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