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这个型号的主控,东芝U盘32G,主控芯片是TC58NC6134G6F

楼主(2021-03-23):
东芝U盘32G,主控芯片是TC58NC6134G6F,请问是对应哪个主控呢?

网友A:
chipgenius看不到吗?可能是群联的主控

网友B:
东芝定制的主控,一般是群联或SSS鑫创主控。可以用芯片精灵检测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2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定制的主控,一般是群联或SSS鑫创主控。可以用芯片精灵检测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谢谢了,我用精灵识别不出来,显示是UNKN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genius看不到吗?可能是群联的主控

识别不出来,显示Unknow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不出来,显示Unknow

http://forum.hddguru.com/viewtopic.php?p=273015
可能是鑫创的主控,鑫创现在的工具太少了

网友:
鑫创6134主控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也是第一次见,按照以前应当是SSS6134,但是这个在其它地方也没有见到过。也就东芝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