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头上在用大有5733H起子机的进来

楼主(2021-03-23):
原装的5733H低档起步转速高不高,我手上的是5733电扳换起子夹头的低档转速太高了拧快要紧固的螺丝很难控制直接就把螺丝拧滑丝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 冲击扳手/起子 扭力越大触发冲击的扭力值条件就越高?因为我在拧M4的自攻丝只有在拧紧的时候才会触发冲击,原装的起子机正常是不是开始就会触发冲击

网友A:
这两个我也有我很少用

网友:
原装的起子机不是开始就冲击,也是拧紧时才冲击
其他的就不懂了

网友:
冲击头有弹簧,触发力度不够,弹簧是压不回去,就不会冲击,只会旋转,说白了就是最低扭力值很大,这个就要用12伏冲击起子机,或者牧田012起子机国产大多都是电扳手换头改型号,牧田起子机才是专业,牧田171,小螺丝用国产12伏,

网友:
拧M4的自攻丝     12V最大100牛的冲击批会不会更好用

网友B:
你要是在钢板上上钻尾螺丝,你就知道,冲击是在螺丝拧紧前多重要,扭力小的冲击批,在打孔阶段就会冲击,然后就完全没了效率了……

网友:
这个事情我最清楚,在座的都是各位说得都准确!               不管是冲击批还是冲击扳手 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设计扭矩适应范围不一样

机头里面 冲击块的大小 弹簧的粗细圈数 电机的转速都有影响  冲击扳手一般都是300牛米    冲击批一般都是100NM 好一点的可以做到100-200NM之间电调

排除弹簧和冲击块的大小不说  冲击频率也就是说转速 直接影响效率  但是螺丝的大小要匹配合适的扭力 这个在这里具体不多说 有兴趣了解的去查表就行

你说你冲击扳手拧螺丝不好用是肯定得 据我了解 旧版5733P 是有扭力调节的 但是扭力调节范围是多少我不知道 你拿冲击扳手拧M4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是你拧M8 自攻螺丝 M14   16自攻螺丝啥的 肯定是秒杀5733H的   相反  5733H适合小螺丝  5733P扭矩过大容易打断打坏螺丝’

网友:
连续拧100颗螺丝, 如果还是找不到感觉, 那都只有换电批了.

网友C:
这货启动转速是有点高,低档启动都高、不好控制、我到手试了一下就退了,开关毫无线性可言,还是有感无刷、没用的玩意.

网友D:
用过,用了两天卖了,现在三把牧田171。大有的最低速也很快,不好控制,细活干不了,比如说调门板铰链根本不能用!

网友E:
只有5733P,光棍节看便宜买的一次没用过。我觉得起子机H太重了,还是12V轻便,多配两块电池挺好的

网友:
看冲击弹簧的情况吧,松下ez75A7就是拧自攻螺丝的,冲击太早效率低,冲击太迟螺丝口坏或者拧断。手握牧田131的4功能和松下ez75A7。木螺丝还是牧田131,螺丝档4档自停很好用。冲击批太猛安装家具不合适,只适合燕尾螺丝之类的。
家里还有ez7410,松下6505因为效率太低太重被我出了…

网友F:
这个型号的扳手同心度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用了两天卖了,现在三把牧田171。大有的最低速也很快,不好控制,细活干不了,比如说调门板铰链根本 ...

大有的有刷扳手5728低速很容易控制,我拿来拧小米扫地机上的螺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我也有我很少用

冲击批,冲击扳手,这两个低档转速有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在钢板上上钻尾螺丝,你就知道,冲击是在螺丝拧紧前多重要,扭力小的冲击批,在打孔阶段就会冲击,然 ...

主要问题是转速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启动转速是有点高,低档启动都高、不好控制、我到手试了一下就退了,开关毫无线性可言,还是有感无刷、 ...

这个有感无刷低速线性还不如5298无感无刷低速线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用了两天卖了,现在三把牧田171。大有的最低速也很快,不好控制,细活干不了,比如说调门板铰链根本 ...

5733H低档转速也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5733P,光棍节看便宜买的一次没用过。我觉得起子机H太重了,还是12V轻便,多配两块电池挺好的 ...

重量倒是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低档转速都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型号的扳手同心度好吗?

1/4同心度还可以1/2就比较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