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遭遇闪迪U盘复制过程中速(新手求助)

楼主(2021-03-23):
我有两个闪迪的U盘一个32G,一个64G,64G的这个还是双口的可以插手机,
之前用atto disk benchmar 测得的速度很理想,大家看截图,32G的那块速度还要快一些。

今天我从电脑上拷入32G的U盘win10镜像,大约4.5G,发现开始的速度很快,能到80M,10几秒后就降到18M左右,看图

换64G测试,结果一样,在笔记本用type C口测试结局一样。

我的电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硬盘是850pro 128G,虽然小点,速度可是不含糊,用三星T5 512G 移动硬盘跑320M轻轻松松。这都是用同一台电脑测试的!

我想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如果U盘就是这德行,我还是换个好点的吧,这玩意的速度真让人伤心,请各位指教。

网友:
应该是跑完缓存就降速

网友A:
现在的U盘大部分都是TLC闪存的了(diy的除外),就是这德行,闪迪的U盘算优化的不错的了,约1g的高速缓存,复制小于1g的文件速度很快,超过缓存后一样掉速,就是你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U盘大部分都是TLC闪存的了(diy的除外),就是这德行,闪迪的U盘算优化的不错的了,约1g的高速缓存, ...

如果显复制完了(进入缓存),能拨U盘吗?

网友:
这是模拟的高速缓存,叫SLC Cache,楼主这种是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垃圾颗粒还可以直接速度为0耶

网友:
想要不掉速就用mlc 要不然大容量tlc 或者固态 tlc

网友:
正常,缓存用完了,掉速是正常的。如果是QLC会更加惨不忍睹。

网友:
买slc信仰U盘,传家宝秒杀tlc qlc

网友:
手上几个都是自己做得mlcu盘,全盘写入每低于120,就算发热太厉害了,当时用的低温锡,考几十个g怕化了

网友:
跑完slc cache之后掉速
很正常

网友:
降速后,正在写入时拔掉,如果离官方售后不远的话,直接换新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