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款另类的万用表 找不到装电池的地方

楼主(2021-03-23):
闲鱼上看到的,觉得奇葩,问卖家装上电池能开机吗?卖家说找不到装电池的地方,无法试机,我说后盖打开不就能装电池吗?卖家说后盖打开没有放电池的地方。卖家也是专业卖表的,所以绝对有坑,不敢下手。

网友:
坏的呗,就算你买到手装电池无法开机,卖家也可以推脱说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
怎么把牌子LOGO涂掉了?数码之家搜一下说不定有拆机

网友A:
2节LR44纽扣电池啊,后背不是都写着。

网友:
后面不是写着 1.5V AAA 电池吗 就是传说的7号电池一节

网友:
不试试没法证明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节LR44纽扣电池啊,后背不是都写着。

下面还要一句,DC 1,5V AAA,我的理解是纽扣电池用于照明,7号电池给表供电

网友:
那是某家公司的赠送品,所以把LOGO给擦掉了,我也有一个,打开后盖确实没放电池的地方,还要拆开2颗螺丝。

网友:
拆开后盖确实没地方装电池,擦掉LOGO是因为当年某家公司的赠送品(起码我的那个就是,所以我的也把LOGO也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节LR44纽扣电池啊,后背不是都写着。

还有一节7号电池呢。

网友B:
两节碱性纽扣电池(3V,LR44),加一节7号电池(1.5V,AAA)。将灯头拧下来看看下面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节碱性纽扣电池(3V,LR44),加一节7号电池(1.5V,AAA)。将灯头拧下来看看下面是什么。 ...

7号电池是用来点手电用的(手电是钨丝灯泡)设计非常之无语,两颗纽扣电池才是万用表的电源。

网友:
有粤字商标,应该是很老的表了

网友C:
这真是奇了个葩,那个后盖可以改锂电池了.

网友:
所以,那个后壳是用来收纳表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真是奇了个葩,那个后盖可以改锂电池了.

改锂电,续航瞬间高大上

网友(2021-10-25):
不知道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