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双耳入耳式蓝牙耳机

楼主(2021-03-23):
首先参考这里--
拆修蓝牙耳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189

上次只是把那个红色的一只喇叭拆出来了,没有拆到底,现在准备用里边的电池给单车尾灯用,反正放着也是吃灰,不如拆了电池用。这次就一拆到底,拆到不能拆,看看里边都有什么新奇的东西。 上照片。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

拆开充电仓

这个拆有讲究,得从两个侧面拆,是个卡扣,开始时从前后两个面拆,都拆出痕迹了也拆不开。

充电仓里边的小电池

特写

充电口,是苹果口的

充电升压管理芯片

整个充电升压板

左右耳塞充电触点,锂电升压至5V,然后由左右耳塞内部的充电管理芯片,对耳塞内的小电池充电

充电中,红灯闪

下边拆耳塞部分

喇叭上次已经拆走了,还有小电池在

小电池还没有一粒扁豆大

小电池取下,之后就可以把主板从耳塞下部抽出来了

耳塞内的主板,

电源和耳机线共4根,左边是充电触点

这个好像是咪头,两边耳塞柄内都有

放大可以看到芯片上的字

转下贴

楼主:
拆另一边耳塞

这个喇叭还在

全家都在

全部拆完,零件都在

细看主板

细看耳塞柄

细看充电仓

两个小电池。这次拆主要就是为了它,因为才买了一个美利达公爵650车座,上边带灯,使用的是CR2032纽扣,TB拍了LIR可充型纽扣,想用这个蓝牙主板上的充电电路为LIR充电

但,实际测试不理想,放弃了这想法,因为充电电流有点大了,对LIR电池不好。不用耳塞的充电电路,这对小电池倒是可以改造一下给车座灯用。

测充电电流

这个快充满时的电流20多MA了

这个亏电比较多,所以充电电流比较大,

兆信电源显示30MA,充电电流大,就放弃使用它了,LIR电池查资料说充电电流用8MA去充

到处是磁铁

耳塞内部也有两个磁铁

下边就是LIR纽扣电池,被吸在充电仓上了

就是上边显示的那块方形磁铁吸住的

等下改造好LIR纽扣电池充电器再发帖分享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外面看着还可以,感觉里面的做工好差啊。

网友:
这个粉红色像是某种玩具专用

网友:
这种耳机待机时间太短了,电池容量有100吗

网友:
做工很一般了,电池能有150毫安吧

网友:
留着当配件不亏,买几个这种电池也不便宜,运费不划算

网友:
又见杰理(JL)芯片,音质肯定不算太好。

今天又买了个QCY T8的耳机,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

之前的T1,坏了3次,售后换了3次,第四次有问题了,也懒得换了......

网友:
电池太小,电量不行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电池。

网友A:
看到这粉色的东西,就想起女记者报道的打井挖出来的太岁。。。。

网友:
不错不错,下次多拆点东西哈

网友:
真巧,前几天也拆了几个小的蓝牙耳机。也拆了两个这样的电池

网友:
杰理的芯片,就那样吧。毕竟成本摆在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粉色的东西,就想起女记者报道的打井挖出来的太岁。。。。

成功让我搜寻看了20分钟。。。

网友(2021-05-19):
蓝牙耳机多是电池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