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力气活,动感单车(健身车)码表改锂电

楼主(2021-03-23):
家里健身车的码表,一直用的AAA电池,然后没电了……在去年的时候改成了锂电,帖子今年才发

俩AAA电池供电,左孔是速度传感器插座,右孔是心率传感器插座,右下的孔没用

壳子挺大,里面的东西不多

两颗牛屎,一颗是处理速度和心率数据的,另一颗应该是液晶屏的驱动。话说这码表连个便宜的24系列的存储器都不肯给用一个,累积的时间和距离都不能保存,电池没电了或者换个电池,数据就归零,这一点令人非常膈应

用可调电源给码表供电

给个3V电压

开机后待机电流512uA,运动期间码表电流不太方便测量,就没弄

库存里找到一个“俄罗斯”的电池,大小正合适

焊上导线

之前打的6206小板(感谢@suhaiyuan同学帮忙画板),芯片用的是微盟的3.0V SOT89

和电池焊在一起

泡沫双面胶固定

壳子空间够大,随便塞

露个2.54接口的小尾巴,充电用

以前做的MT 6档变速4056充电器

以前做的电压表头,引出的也是2.54的接口

插上表头可以随时检测电池电压,看看是不是需要充电。码表是去年改的锂电,到现在为止运行了大半年,电压还有4.06V,还不错

如果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来数码之家就是在于各种折腾……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到沙发了?

没错,真皮沙发

网友:
非法改装车,禁止上路!

网友:
是的,在于运动,多往复运动那个

网友B: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这个东西设计缺点是电池在上面,一旦漏液整个电路板都被腐蚀……

网友C:
电压表不如打孔嵌入,增加个按钮复位开关查看电量来的方便。

网友D:
开机后待机电流512uA比我拆的几个跑表(10uA左右)大多了。

网友E:
充电口从这里出来不行吗?不用从挂孔里走的

网友F:
船长真.土豪也,家里竟然有健身车,估计还有一大票金发碧眼妹子吧

网友G:
这种LDO的静态电流应该不会太小,应该有100u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这个东西设计缺点是电池在上面,一旦漏液整个电路板都被腐蚀…… ...

难得遇到同款啊,坛友也一起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后待机电流512uA比我拆的几个跑表(10uA左右)大多了。

车大,耗电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长真.土豪也,家里竟然有健身车,估计还有一大票金发碧眼妹子吧

不告诉你,二月二你都躲起来了,不给我吃猪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LDO的静态电流应该不会太小,应该有100uA左右吧

没有那么大,6206静态只有几个uA,很省电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买的是不带码表款的,要联上手机或者平板才能读运动数据
问下你这个心率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真不错,学习了,

我在想,既然是动感单车,能不能装个发电线圈,在运动踩单车的时候直接给锂电池充电,或者再整个太阳能板,就不怕它没电,数据清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表不如打孔嵌入,增加个按钮复位开关查看电量来的方便。

手里很多设备都是2.54接口的,电压表独立存在,可以分别测量,内嵌有点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口从这里出来不行吗?不用从挂孔里走的

那个挂孔是没有用的,码表固定用的是下面那个槽与车子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