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收了一个东西不知道是啥,CUBE MINI

楼主(2021-03-23):
请大家鉴别一下,有个蓝牙4.0标志!

一节锂电池供电,上边好像是香烟过滤嘴,左边那个窄条是可以按动的开关。

底部有充电插孔,电池盖应该是磁铁的,不过没找到电池盖!

网友:
像是电子烟

网友:
改电烙铁吧
好东西
要是有一堆,给大家分分

网友:
就是电子yan主机。我也有个差不多的款,那个接口没有现成的电烙铁发热芯,要不然可以整个无线电烙铁了。

网友:
SMOK的电子yan:smile:

网友A:
电子烟,可以改便携电络铁

网友:
这是电子烟?

网友:
电子咽而已,拆了做个电烙铁

网友:
嗯嗯 看着像电子阉,光留电池其它扔掉吧,脏脏的

网友:
电子烟电子烟电子烟

网友:
电子烟,那颗18650应该是索尼的VTC5或者VTC6,如果是好的就不亏

网友:
电子烟,烟特别大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可以改便携电络铁

这东西怎么做便携烙铁呢?正好想搞一个!

网友B:
电子宴  要 蓝牙 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怎么做便携烙铁呢?正好想搞一个!

买对应接口的专用烙铁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宴  要 蓝牙 干什么

蓝牙app调节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