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q46 剃须刀改充电宝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21-03-23):
家里有个philips  hq46  剃须刀,平时偶尔用用,最近感觉充电后用一会就没电了,怀疑是电池老化,于是换了个镍镉电池(另一个剃须刀上拆下的),开始用了还好,可电用完了再充电发现依然没电转不动。于是干脆拆开用镍氢充电器单独充电才发现原来是充电电路出了问题。感觉那电路修起来也麻烦,打算干脆用充电宝接个降压电路给剃须刀供电,目前还没测试那电机的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降压板?感觉应该可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
2节1.2v 电池的话就是给电机直接加2.5~3v电压吧,以前用2节1.2v镍镉电池给1.5v的剃须刀通电,可能电压太高了网罩和刀片发热烫脸。

网友A:
USB线串上两三只1N4007这类的二极管就行了。

我改过用两节干电池的那种,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串上两三只1N4007这类的二极管就行了。

我改过用两节干电池的那种,很简单 ...

估计电流不够带不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串上两三只1N4007这类的二极管就行了。

我改过用两节干电池的那种,很简单 ...

没接二极管也感觉转动无力!

网友(2021-06-03):
接降压迷你模块美得很

网友:
电压可以,估计电流不够!

网友:
1.2V的镍电,想换2.4V的,但不行,那

网友(2021-09-17):
一节的可以,最好直接用锂电芯降压供电,用5V接口电流小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