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击疗法修好了个有线条的显示器

楼主(2021-03-23):
好久不见兄弟们,最近有点忙,在中山古镇这边做铝材灯配加工,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过来找我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能,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的,前段时间在坛友那里买了个24寸有一条线的显示器,买来当监控用的,就是下面这个

收到时试机拍了张图

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用电蚊拍里面那个高压来电线条能修好,而是我就拆了个打火机试了一下,第一次电了好久没电好,今天早上心血来潮电了几下奇迹发生了,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试试,一次没好多试几次,在线条上下不同的地方试

就是这个神器,不用拆不用修,顶在屏幕线条上电它几下,就好了,有没有知道原理的朋友,帮我科普一下

这是我加工的灯,半成品代工,铝材涨价了,20来块1公斤,难搞哦

看最后一张图片抖音号自己去找

网友:
只知道手机触屏不灵能用这种办法,楼主用一段时间靠谱来说一声,

网友A:
以前拿它电日光灯管也能点亮。。。这个对电子产品有一定几率秒杀,你再电几下可能就彻底废了

网友B:
本质上就是烧鸡大法?把内部的已经短路的保护二极管烧断?

网友:
怎么电的,说说啊

网友B:
具体操作方法或者抖音的视频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应该不是烧断了,看不到黑线,烧断了应该会出一条黑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操作方法或者抖音的视频能分享一下吗?

就电它就行了,好了最好,搞不好也没损失,又不用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烧断了,看不到黑线,烧断了应该会出一条黑线的

要拆开电cof?
你用打火机高压具体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开电cof?
你用打火机高压具体怎么操作的?

不用拆机,直接在屏幕上顶着线条电它,多试试,在线条上换不同位置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拿它电日光灯管也能点亮。。。这个对电子产品有一定几率秒杀,你再电几下可能就彻底废了 ...

怕啥,好好的显示器也有几率会暴毙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上就是烧鸡大法?把内部的已经短路的保护二极管烧断?

我开始理解错了,想了一下应该是你说的这样的

网友:
竖线大概率是TAB COG之类排线接触不良。你到处拍几下显示器看看。

网友:
我大重庆也有个地方叫中山古镇

网友:
看到楼主的修复贴,坛友哭晕在厕所(亏大了)

网友:
这东西可以把收音机的高放搞坏灵敏度变差,对精密电子器件他就是灾难。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压了几下把它原来虚焊的地方正好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压了几下把它原来虚焊的地方正好压好了?

不用怀疑,

网友:
江湖偏方啊

网友:
曾经偶用它电过挂掉的TF卡,可惜没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