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两个intel的固态盘,都是更新系统报废了

楼主(2021-03-23):
360G是我自己的,512G是别人的,都是升级后挂了。

楼主:
大佬们有复活的方法吗?

网友:
OEM的盘不能在Intel官网下载固件升级包来升级,所用机器是啥牌子的要去各自的官网找固件升级。

楼主:
惠普的固件以前升级过了,现在认盘了,赶紧低格一遍

网友A:
比如说你自己的360G盘是HP机器上的,那就要到HP的官网去找它的固件来升级。

网友B:
估计是BUG10系统更新哈哈哈哈/微软报废计划:lol:/现在估计是开机无限卡转圈/超低价回收坏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你自己的360G盘是HP机器上的,那就要到HP的官网去找它的固件来升级。 ...

对啊,升级过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BUG10系统更新哈哈哈哈/微软报废计划/现在估计是开机无限卡转圈/超低价回收坏盘 ...

以前提示过不能更新系统,只能用1803,升级过固件以为可以更新了,谁知道挂了。
转圈圈再重启就不认盘了。

网友:
走售后换新啊

楼主:
过保了,660P是华硕本的,拆下来标签都掉了。

网友C: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inter 360G的固态,惠普笔记本上的,也是完全一样win10更新造成的,目前认盘只认1G,大佬请问怎么修复?

网友D:
Win10一定要禁止硬件FW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inter 360G的固态,惠普笔记本上的,也是完全一样win10更新造成的,目前认盘只认1G,大佬 ...

40块买了个2259xt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一定要禁止硬件FW更新

系统更新还会刷fw?哪里有禁止的教程呢?。。。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块买了个2259xt开卡成功了

厉害,换了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