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UB75的P3(2121)64X64-32-V4.1全彩LED屏 芯片驱动

楼主(2021-03-23):
看到坛子里面的全彩屏,心里痒痒的,在淘宝淘了几块HUB75的P3(2121)64X64-32-V4.1全彩屏,准备仿照大神们的杰作,收回来傻眼了,
接口确实是HUB75的,但是地址线只有ABC三根线,不能使用大神的固件。。。

仔细看了一下,行驱动用的5958SP芯片,列驱动是MBI5124驱动,然后就搜索这2芯片的驱动。

万恶的度娘,5958SP搜出来的全是595的芯片资料,5958的基本没有,找到一个
RT5958的看起来类似,但是没有没有时序的相关资料,这下晕了,没有就没有吧,我就按照595的驱动来试,结果没法驱动,万能的坛友,怎么驱动这个5958SP呀。。。。。

PS:大神们在哪里找芯片的资料呀,有没有啥地方方便找芯片的资料呀。。。对于一个爱好者,太难受了

下面是仿照595驱动的,没有效果。。

void WriteData_5958(u8 data)
{
        u8 i;
        BK_Low();
        for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01)
                        DIN_High();
                else
                        DIN_Low();

                CLK_Low();
                CLK_High();
                data <<= 1;
        }
        BK_High();
}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找卖家要资料

楼主:
买的LED屏,啥都没有。。。。

网友A:
RT5958是使用串行信号进行译码的,不是常用的2-4或3-8译码,A、B、C三个信号类似595的时钟、数据、锁存信号。

中文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877 ... 7931b765ce7b0a.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LED屏,啥都没有。。。。

那就把屏拍照看看,拍清楚点。了解芯片怎么连接才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屏拍照看看,拍清楚点。了解芯片怎么连接才能驱动。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5958是使用串行信号进行译码的,不是常用的2-4或3-8译码,A、B、C三个信号类似595的时钟、数据、锁存信 ...

嗯,我现在试一下,估计有点悬

楼主:
啥地址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试一下,估计有点悬

试了几次,还是不行,BK 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没有驱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屏拍照看看,拍清楚点。了解芯片怎么连接才能驱动。

除了2和245外,横着,8个芯片都是5958SP,  竖着的试MBI5124

楼主:
   求大神 求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2和245外,横着,8个芯片都是5958SP,  竖着的试MBI5124

试试看什么效果?

绑定对应引脚,scan_B 高低电平试试,//delay(); 添加一点延时,或者不加试试。

   int i,j,row ;

   while(1)
{
/*以下变量绑定对应引脚
scan_A
scan_B
scan_C
data_RD1
data_GD1
data_BD1
data_RD2
data_GD2
data_BD2
control_CLK
control_LAT
control_OE
*/

//行————————————————————————————————————————
    if(row>31) { row=0; }
    control_OE=1;   //换行
    scan_B=1;            //使能信号,不行试试=0
    temp=1<< row ;
    for(j=0;j<2;j++)        //CLK(A)  BK(B) DIN(C)
    {
       for(i=0;i<32;i++)
                {
            scan_C=temp & (1<<i);
            scan_A=1;   scan_A=0;   //clk
        }
    }
    //列——————————————————————————————————————
    for(i=0;i<16;i++)
    {
        for(j=0;j<4;j++)
        {
            //红色
            data_RD1=1;                data_RD2=0;
            data_GD1=0;                data_GD2=0;
            data_BD1=0;                data_BD2=1;
            control_CLK=1;                        control_CLK=0;                //输出一个脉冲
        }
    }
    control_LAT=1;        control_LAT=0;        //一个LAT脉冲,锁存数据
    control_OE=0;                                        //点亮
    row++;                                                        //切换到下一行
    //dela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什么效果?

绑定对应引脚,scan_B 高低电平试试,//delay(); 添加一点延时,或者不加试试。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什么效果?

绑定对应引脚,scan_B 高低电平试试,//delay(); 添加一点延时,或者不加试试。

驱动成功了,谢谢大神

网友:
也同求个地址

楼主:
准备仿一个时钟,哈哈哈

网友:
收藏了,我也在路边检了几块单色的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什么效果?

绑定对应引脚,scan_B 高低电平试试,//delay(); 添加一点延时,或者不加试试。

能不能帮忙看看FM6363B和TC7559C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