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朋友的瑞志电焊机拿去维修回来拆机发现缺件了

楼主(2021-03-23):
朋友的瑞志电焊机送去维修没有修好。不要了。我给拿回来。拆开发现缺少好几个零件。测量mos管没有击穿短路的。快恢复也没有短路损坏的。只是辅电主控板缺件了。少了4个驱动场管。还有辅电3端稳压管。由于不知道型号。特此在论坛求助大家。辅电工频变压器输出36v。滤波整流后,进3端稳压块。考虑应该是24v 7824但是脚位不一样的,一脚输出2脚地。三脚是输入。也不可能是7924吧。还有4点电位的4颗场管型号未知。

楼主:
其他几块板未发现损坏的原件

网友:
可能是lm317,驱动8550,8050

网友:
直接剪掉了,难道是修不好,大家都不要修了?

网友:
找同型号的拆机图或者电路图看看

网友A:
有散热片那个管看看是不是LM317,四个场管应该是两个IRFZ24N,两个IRF9Z24N

网友:
这应该是被拆配件维修别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散热片那个管看看是不是LM317,四个场管应该是两个IRFZ24N,两个IRF9Z24N

多谢回复。我根据淘宝主板图片,大致确定是317。4个场管是你说的型号。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散热片那个管看看是不是LM317,四个场管应该是两个IRFZ24N,两个IRF9Z24N

根据淘宝新板子图片。确定是317和你说的一样。四颗场管型号也是一样的。多谢热心网友回复

网友B:
感觉这种电子的还是不如笨重的变压器式的电焊机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电子的还是不如笨重的变压器式的电焊机耐用

肯定不如,老式工频变压器的电焊机可以用几代人都没有问题,基本上没有可坏的东西。电子的重量轻、成本低,所以老式的就逐渐没人生产了。

网友:
ZX7 200控制部分原理图。有零部件型号

网友:
7812装上就行 ,z24  和9z24各两个

楼主:
不行呀。先后换上2颗lm317不一会2 3脚都击穿了,工频变压器输出是36v交流。整流后50v。lm317要求输入电压不能大于40v。并且原机317处有的3个电阻阻值不对。我根据百度317
电压计算公式改了电阻,通电后有24.5v输出,但是不到2分钟输出端2脚直接跟输入端电压一致了,

网友:
弃修还好不是缺件最严重的,有遇到过电路板不在一半,变压器不在的

楼主:
工频变压器36v

楼主:
此机器已经修复,多谢热心网友回复。补上lm317。1k.18k 100欧电阻。三端稳压7812.驱动场管四颗z24。9z24。驱动电压14v。辅电24.3v。上电试焊两根506焊条。实测电流140a左右。使用几次一切正常。附上图片。

网友C:
可以买辅电小板,原板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辅电小板,原板不要。

那就失去维修的意义了。还是修上好。好比中医与西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