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电磁炉之导风板,成本2分5,工时250

楼主(2021-03-23):
电磁炉炒菜时经常高温报警,烧水没问题,偶尔机会拆开九阳的电磁炉发现里面有导风罩子,闲的没事折腾之。
材料:蛋糕盒,透明胶
工具:剪刀,螺丝刀

1、拆开,全是标准十字,扭开就好

2、蛋糕盒减的圆片两个扣上去

3、用透明胶固定,并用螺丝固定风扇。

4、固定线盘,安装顶壳

这个电磁炉最大的好处就是功率大,烧水炒菜很嗨皮,家里改了天然气后难受的要死,用这个炒菜几十秒就红锅了,20档调节,非常全面。加上这次导风板,散热问题解决了这就是个神器。2600w比2100虽然大不了多少,但使用体验非常好。

网友:
线圈怎这么稀啊?

网友A:
是啊,现在电磁炉线圈都开始用渔网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现在电磁炉线圈都开始用渔网格的吗?

这样不好么?比2100w的热水快的多。而且气泡均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好么?比2100w的热水快的多。而且气泡均匀。

一般的电磁炉线圈都是一根连一根的,你这个是一根隔一根的,用屁股想都知道是为了节约成本。如果真的那么好八百年前都推广了。他功率大,无非是加大线圈直径,增大工作电流,但是它的磁场肯定不如传统的那种均匀稳定。国内的厂家就喜欢在这方面耍小聪明搞“发明创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磁炉线圈都是一根连一根的,你这个是一根隔一根的,用屁股想都知道是为了节约成本。如果真的那么 ...

这个是两层的,反正现在效率比2100高的多。实际效果没法测试。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炒菜真的好吗?手脚有这么快??电磁炉,炒菜我炒不了,非常容易粘锅,糊锅.........

鸡蛋、鱼、豆腐更没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炒菜真的好吗?手脚有这么快??电磁炉,炒菜我炒不了,非常容易粘锅,糊锅.........

鸡蛋、 ...

兄弟电磁炉有一种功能叫档位,这个一共21档,火大关小不行么?

网友:
尚朋堂的线圈改成这样了吗,貌似一个老式线盘可以改成好几个的感觉,看起来非常节省铜线的。

网友C:
这个电磁炉在低功率时是连续工作还是间歇工作的?

网友:
导风罩子是有了,风向也低了,可发热盘怎么散热呢?这个导风罩子有多大意义呢

网友:
只改左边的风扇,让他专吹散热片,右边风扇吹整机不更好

这种风扇罩成这样,风道好像怪怪的...........线盘稀疏成这样,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磁炉在低功率时是连续工作还是间歇工作的?

常见的单管电磁炉是准谐振QR反激拓扑,低功率时必须间歇工作。否则因轻载时线盘和锅体组成的电感器存储的能量不足以让电流反向而回馈给电源直流母线,导致IGBT所并联(IGBT多数都将二极管在内部,砸开会看到有2个管芯。而VMOS的体二极管是寄生的,只有1个管芯)无法导通进而无法实现ZVS开通,很容易过热爆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