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版雷克沙M45已更换成QLC颗粒,慎入

楼主(2021-03-23):
第一个三星TLC,第二个镁光TLC,第三个镁光QLC,越来越差了..

网友:
QLC都来了,PLC还会远吗?

网友:
看来现在买到TLC都需要窃喜了,哈哈哈

网友:
这什么软件看的。昨天买了个m45,写入过山车,准备退了,顺便看看颗粒

网友:
很正常
一些大牌都有驱逐良币的性质
这种车我不见以上

网友A:
买过两个M45,一个去年7月,3281ab,intel 4ce tlc,一个今年1月份,3281bb,美光 2ce tlc,今年的这个大波浪更严重,虽然实际复制速度差不多,没想到过了两个月又换方案,直接变qlc了,神坑

网友B:
看来我手上的3257的台电MLC 黑片 U盘都要小心使用了

网友:
这是闪存芯片的发展趋势呢~ 容量越来越大,SLC/ MLC/ TLC/ QLC 一路发展,现在市场上的各存储产品都是TLC/QLC了

网友:
这是闪存芯片的发展趋势呢~ 容量越来越大,SLC/ MLC/ TLC/ QLC 一路发展,现在市场上的各存储产品都是TLC/QLC了.

网友:
SLC/ MLC/ TLC/ QLC/PLC这种趋势是不是在暗示大家:

以后新出的U盘都是用新垃圾颗粒,大家应该

DIY+二手情怀颗粒盘  或   固态U盘(含SSD)

二选一。

网友:
正常操作吧,价格压太低,厂家又不能赔本赚吆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手上的3257的台电MLC 黑片 U盘都要小心使用了

前几年买了台电32G优盘,也是MLC,并且是分立元件的,不错。

网友C: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825-001
闪存识别码:  9BC348251000 - YMTC(长江存储) - 2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2GB
今天到货的M45 64g,新人表示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一个MLC的128G的U盘

相对之前TLC的M45来说,写入有优势,但不明显,读取差了M45一大截,当然楼主这个QLC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825-001
闪存识别码:  9BC348251000 - YMTC(长江 ...

买到真国产flas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两个M45,一个去年7月,3281ab,intel 4ce tlc,一个今年1月份,3281bb,美光 2ce tlc,今年的这个大波 ...

忽然想起来,买第二个M45的时候问过客服写入速度,客服回答是30M/S,现在一想,可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卖QLC的M45了,不过我恰好收到的还是TLC的

网友E(2021-05-11):
5月11日到货的 M45

USB设备ID: VID = 21C4 PID = 0CD1
设备序列号: 04BIYPE61GF5LMVH

设备供应商: Lexar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Lexar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825-001
闪存识别码:  9BC348251000 - YMTC(长江存储) - 2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2GB

网友:
引用 网友E:
5月11日到货的 M45

USB设备ID: VID = 21C4 PID = 0CD1

这是64G的吧,楼上有一个,国产tlc,还不错

网友(2022-11-02):
3281BB 有没有流出来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