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T500电动牙刷换电池加简易修复防水后盖

楼主(2021-03-23):
这个小米T500电动牙刷是2018年2月某宝商城买的,使用一直还不错,最近电池不经用了
看了坛子里拆解的帖子拆起来还是不算复杂,先上图

取掉牙刷头后直接用十字起子拧破底部的防水垫

无需取出防水垫,继续拧开螺丝,取下后盖,用一字起子把里面的防滑钩稍微拨起一点再从上面一顶就出来了

这是买来的电池,就不晓得经不经用,标的是850

准备取掉原来的电池

这个必须上道具

焊接就比较简单了

后盖被戳破了,必须补一补,找到一块白色的塑料片,大致剪成
圆形

再上道具

先滴上一滴,等干了再滴一滴

装上

得到一块14500电池

收工

网友A:
小米这电池我买了几十节。。。一元一节。。改造万用表

网友B:
倍量电池 很悲凉!

网友:
我拆过,不用这么破坏性拆吧

网友:
这是马达的啊,不会是离心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量电池 很悲凉!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电池,不行只能再换了

网友:
不把马达秀一下吗

网友C:
我用的米家T200和飞利浦的HX5611,对比来讲,米家的牙刷动力偏弱,可能是刷头的关系,牙垢几乎每次都刷不净,HX6511就相对好一点,刷的就更干净一点

网友:
在考虑飞利浦的哪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米家T200和飞利浦的HX5611,对比来讲,米家的牙刷动力偏弱,可能是刷头的关系,牙垢几乎每次都刷不净,HX ...

是用14500的吗?我觉得要用18650的好些,用14500的待机时间短了,总觉得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14500的吗?我觉得要用18650的好些,用14500的待机时间短了,总觉得不方便 ...

倍量电池很差的,广告多质量差建议还是别用了

网友D:
我的不充电拆卸电池充满电装上转半分钟冒烟了

网友:
倍量不就是那个号称加倍虚标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充电拆卸电池充满电装上转半分钟冒烟了

是换的这个倍量吗?说得我想再换了,可网上根本买不到靠谱的3.7伏14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这电池我买了几十节。。。一元一节。。改造万用表

哪有电池,可以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