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拆测汉研语音万用表 WinAPGX 17S

楼主(2021-03-23):
因经常室外现场维修。需要一块显示效果很好的万用表。精度要求一般就行。于是买了这台汉研17S。大屏显示带语音播报不用抬头看表,装了磁吸背挂可以吸附在铁板上,这样就可以解放双手了
拆开看看内部做工,同时初步测试一下精度吧

楼主:
0.5Ω~500K电阻分别测试
+总电阻值测试
+200V工频电压测试
+电桥标定的1uF CBB电容测试

网友A:
应该还有个语音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个语音芯片吧

是的。PCB右上角那个8脚芯片,aP23085  华荣泰一次性语音烧录芯片,最大支持语音长度85s

网友B:
去皮键作为开关吗?每次听播报都要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皮键作为开关吗?每次听播报都要按一下?

不是这样的。开机默认语音自动开启,常按清零键可以关闭语音。例如在交流毫伏档因外界电磁干扰会数值跳变,但此时默认是不报语音的,只有在表针测量出稳定的数值时才会自动播报。这一点做的很好。还有当仪表超量程时,蜂鸣报警优先,自动屏蔽语音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C:
感觉汉研和众仪是一家不少表模具都是一样的

网友D:
语音的除了耗电  没啥用处  我也有个语音的,烧了几个档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汉研和众仪是一家不少表模具都是一样的

对头。汉研的马甲真是不少。但用料和做工也算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语音的除了耗电  没啥用处  我也有个语音的,烧了几个档了已经

请问你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语音万用表?

网友:
汉研17S:lol:多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汉研17S多钱呢

125元。炮灰表,主要是不用抬头看读数,外出现场维修方便

网友(2024-07-27):
看测量对比数值,相差不大。做工还可以

网友(2025-03-24):
做工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