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浦科特PX-128M6S

楼主(2021-03-23):
2014年买的ssd,让我的2011年笔记本重新焕发出生机,2021年,终于随着老笔记本的退休,而光荣下岗。

Marvell 88SS9188,海力士H5TC2GG3FFR缓存(2Gb=256MB)

东芝TH58TEG7DDKTA20闪存颗粒,单片16G,共8片,合128G

由于受sata2接口影响,跑分只能达到这么多了。

网友:
当年价格不低吧,我也是14年买的SSD,镁光M4-64G就400多,128G的要700多了

网友:
老货用料还是足。

网友:
我的还在服役中,当时确实很猛。跑分是超1000分的

网友:
我的m6s应该是499京东上买的,新宅还有一个二手的Intel dc S3700的200G。

网友:
说明还是繁体字,谢谢!

网友:
我也有1块,没舍得卖,还在用,寿命还很久。

网友:
这是MLC的,有缓存寿命比现在新买的盘都长

网友:
我的128G M6S还在台式机上服役中。。。总写入量才3T左右,基本还没啥损耗我也是2014年买的当时400多块钱

网友:
当年389到400元买了几块,现在还有一块做移动硬盘,质量真好

网友:
由于受sata2接口影响,跑分只能达到这么多了。

是这样的,是受接口影响,不然妥妥的1000分以上.......

网友:
良心货啊,可惜现在都是QLC了

网友:
买这个MLC的可不便宜

网友:
去年买的512的,花了350大元

网友:
我的m5s让我08年的笔记本重换青春。当时小七百买的128g

网友:
我大概是16年买的,浦科特PX-128M6S Plus,后面加个PLUS,颗粒有所不同,颗粒从A19nm换成15nm的。寿命可能比A19nm要低点吧。其它似乎没什么区别。我写了10几TB了,9楼居然才写3TB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