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影驰gtx460显卡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3-23):
看不出来啥。一开机就断电,估计是哪里短路了,俺也不会看。。

网友:
九块九包邮解君愁

网友:
多半是显卡bga开焊了。被散热器吊挂的。

网友:
这显卡的核心挺精致,后面的型号好像晶片都是露在外面的

网友:
大短,mos管电容 都有可能

网友:
大概率mos管炸了

网友:
感觉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供电  的mos 管击穿了。小散热片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