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4块5的DT830B表简评+背光改造

楼主(2021-03-23):
本人菜鸟。无意中发现用好了好几年的杂牌9205电压测不准了,量满电的锂电池只有3.8V。(后来发现其实可以调电位器校准)上淘宝特价版发现一款830表只要5.6,减去开工红包倒是4块5.果断下单。

到手开箱,和傻大黑的9205比非常小巧。四舍五入比手机还小了。

拥有独立开关按键,省去每次开机转拨盘的烦恼。

背后QC合格标签,尽显对质量安全严格管控的大厂风范

拧下唯二的两个颗螺丝,很轻易就能把背壳,9v电池已经安装在内,到手即用,无须客户额外购买,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

豪华主板尽收眼底。采用单保险管设计,显示厂家对使用该表的工程师的无条件信任。

测量usb检测仪的直流电压,与检测仪显示电压完全一致,厂家调教功力可见一般

直流电流测试,虽然测量结果和显示不完全一致,但完全有理由相信是检测仪不讲武德,电流显示变化过快所致

电阻档测试
1M电阻显示1001-1004之间反复横跳,沉稳中带着调皮。

1k电阻显示989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

220v交流档就不测了,我怕测了之后自己发生不测。
补充一点,此表是没有蜂鸣器的,所以蜂鸣档不会响,对没错,蜂鸣档既没有灯也不会响。

综上,此表优异的性能加上4块5的屠夫价格,表现堪称完美。实在要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背光。
可能是出于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考量(毕竟发光就会发热麻),也是为了减少光污染,厂家没有为此表配备此功能
只能自己动手不环保一回了。(完全就是自己闲的蛋疼)

因为液晶屏很薄,光可以直接透过,所以直接加光就好了
先找一块包快递的海绵(没钱买匀光板),剪成屏幕模样,叠三层,用透明胶包起来当匀光板。

串两个白色led和一个200R电阻,9v电池直接供电,电流11ma左右,亮度可还行。再接一个开关

在外壳上挫一个小口,放置背光开关。

卡好位置

热熔枪固定

接到电池取电

背光显示效果

关灯看,亮度还可以,就是中间太暗了,应该直接串3个LED,效果可能更好。

本次简评加改造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嘉宾观看

网友A:
差不多价格,还是依莱克 emax3好看点

网友:
牛了,高大尚的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比较好

网友:
出门拿块大表不方便,前几天也上了一块,小个,出门带着不错,闲了也加个背光灯。

网友:
不写小说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价格,还是依莱克 emax3好看点

这款9.9的时候没撸到,现在要19.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比较好

感谢支持

网友C:
此表只能使用随机表笔,切莫换用标准表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D:
伊莱克代工或者定制的吧,测量精度还可以

网友:
想听到楼主对这块表主芯片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表只能使用随机表笔,切莫换用标准表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还碰不上

网友:
只想把芯片抠下来,修理9205的万用表,别的都不要。

网友E:
当年的EMX3那个表只要5.9    走返现后还倒贴钱,那块表是真的不错,各方面都不错,值得使用,精度也还行,做工比这种好多了,19,9也是值得买的  重点是用的7号电池供电,成本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伊莱克代工或者定制的吧,测量精度还可以

就是伊莱科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表只能使用随机表笔,切莫换用标准表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不可能换表笔的,标准表笔比表贵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表笔0.4Ω,通5A电流就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年的EMX3那个表只要5.9    走返现后还倒贴钱,那块表是真的不错,各方面都不错,值得使用,精度也还行, ...

昨晚用emax3测试塑封ad584,2.50V,   5.00V,    7.50V,    10.01V(有时10.00V)

网友:
什么时候伊来克再发车,上个车玩玩,当时5块9嫌表太多了,结果那个EM33D放车上竟然被晒化了.再买个当炮灰.

网友:
哈哈,支持闲得慌的搞搞!比打牌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