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32EC200液晶电视屏幕显示偏蓝拆修

楼主(2021-03-23):
家里的第一台海信液晶电视机买了有7、8年了,使用频率极高,老人家没其它爱好,就是看电视,一天十几个小时开着,一直还不错,没啥问题。最近1年图像慢慢变蓝紫色,调试色度、色温均无效。

只好抽空打开电视机后盖检查(以前维修过仪器仪表、CRT电视,液晶电视是第一次维修。),通电发现背光透孔发蓝光(忘了拍照),正常应该是正白光,灯条端电压为30V,灯条电流取样电阻R997(0.51欧)压降0.3V,推算电流约588mA,故障应该是灯条长时间、大电流、高温工作老化所致。

听说开屏有风险,故先确定灯条型号,买来后再开屏比较保险。看主板型号RSAG7.820.6173/ROM,版本BOM1/178592/CF0123A,屏号是HD315DH-F13\S0,是2条5灯3V,查资料得型号为SVH320AJ4-5LED-REV07-201041027。

几天后灯条到货了(原配拆机灯条),小心小心再小心开始开屏,先拆喇叭、开关支架等外围部件、边框5颗螺丝,再小心取下边板排线、撕开边板导电胶布、取下3个边板固定支架,尽量不要触碰边板电路,防止静电损坏电路。然后一步步取外框、液晶屏、偏正膜均光片、反光膜、内框。

连接电路通电,发现灯条果然发蓝紫光(其中只有2只灯珠略好发白光),并且待机时灯珠也微微发光(正常时不发光),更换新的拆机灯条,灯珠部位下面铝基板上涂抹导热硅脂助散热。开机效果还不错。

新灯条在灯珠背面铝基板上涂抹少许导热硅脂帮助散热,用螺丝固定好、连线,开机通电,效果良好。

通电观察1-2小时正常,断电,反顺序装回内框、反光膜、导光板、偏光片、液晶屏、组部件,前面框上边框比较难装贴合,反复拆装几次才慢慢摸清门道,总算装好。

为了延长灯条使用寿命,原设计灯电流偏大有近600mA,可以将灯流检测电阻R997(0.51欧)改为1欧,也可进入工厂模式改亮度参数,我选择了后者,方法是:菜单-声音-平衡-OK-1969-菜单-设计菜单-节能模式-改明亮光和柔和光数据(记得记下原始数据以备日后需要复原)-退出-待机,其余参数不变,以免带来其它问题。我改明亮光130、柔和光60,基本上是半数,测R997上电压近0.2V(冷态和热态有差别),灯电流大约300多mA,灯条电压约25V左右。

原始数据(灯条未换前的照片)

更改后的数据(灯条更换后的照片)

究其原因是现在的白色LED技术是建立在蓝色发光管基础上的,以蓝色发光管芯发光来激发黄色荧光粉,两种颜色混合生成出白光的,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部分荧光粉老化脱落或失效,黄色缺失缺少,只剩蓝色光了。如果什么时候发明了纯白色发光管,或改进现有工艺技术,延长黄色荧光粉寿命,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或极少发生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过硬的。

网友:
很强的技术,只换过ccfl灯管,没换过灯珠,要向你学习了

网友:
背光led质量太差了,一般老化只是光衰,荧光粉老化成这样的不多见~

网友:
灯珠太少,为了加大亮度电流就大,寿命缩短。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种故障,灯珠的荧光粉质量太差了。

网友A:
一般背光板都是坏了直接不亮,这个到好,自动变色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多预留一组备用的在里面

网友:
这个我见过好几例了,这款电视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背光板都是坏了直接不亮,这个到好,自动变色了

确实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B:
楼主海信电视画面偏移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啊啊?

网友C:
是3基色灯芯吗?

网友:
真正的技术贴,详细,图文并茂,很清楚,有方法指引,赞

网友:
发光二极管白光变紫色光真的还是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海信电视画面偏移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啊啊?

画面没偏移,是显示比例调到4:3模式,而不是满屏16:9模式。在菜单调试模式时,显示部分实施画面。所以在设置菜单参数时看起来像画面偏移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3基色灯芯吗?

应该不是,多基色灯芯应该有多级引脚,比如红+绿色发光管有3脚,一个公共脚,另2个分别为红脚、绿脚,可分别显示红色、绿色和混合色橙色。目前大批量生产的纯单色发光二极管有绿色、红色、蓝色,其它颜色是在这几种单色发光管基础上添加不同的化学物质或封装材料复合形成的。

网友:
海信的东西真是烂,买的海信产品没有没出毛病的,电视空调,以后这个牌子少买

网友(2022-10-08):
最近换灯条很多,我也才换了台45寸的电视背光,第一次拆机很谨慎,后面换灯条就很容易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白光LED变这么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