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电脑电源改可调故障,集成块是7500b

楼主(2021-03-23):
我进行了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集成块是7500b,按照下图制作的,测试电压可以实现调整,再进行电流测试时候,表笔接触正输出打了一下火,再测试电压只有6-8伏可调,测12脚只有4伏,13和14脚无电压,怎么检查,请大神指导

网友:
断开12脚至辅助电源,单独判断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无论如何都要串灯泡的。

先找到辅助电源的电路。

如果是494驱动等有问题,要慢慢找原因。但先排除一些主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