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的20w快充头(HW-059200CHQ)

楼主(2021-03-23):
得到了两个充电头,先拆这个白的看看

还是新的,膜都没撕,拿在手里发现重量有点不太对
一边很重。一边轻飘飘的

虽然外壳没有印华为的标志,但它和华为的一款充电头很像,连型号都是HW开头的,
最高支持10V 2A的快充呢

小锤子40伺候

外壳好像没有打胶,顶盖不费什么力就下来了

我的手机太老了,拍照效果不行,细节大家将就看

怪不得我拿在手里就觉得不对劲,原来后面粘了一块铁配重

给小台灯、手电筒充充电应该还可以,拿它充手机我不敢

楼主:
这个充电头还是有快充的,就是负载能力好像不行,测试2A负载的时候,电压都往下掉,5V档位就只有4.7V,9V掉到7.3V左右,我尝试更换板子上的两颗电容体,找的同样耐压和容量的大品牌电容,体积都要比它原来的大一圈。想办法腾出一点空间塞进去,再试,这回电压什么都正常了。拿来充充电宝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配重铁块的一般都不是正经玩意,锤子好评,一大排收纳盒好评

网友A:
换微距好的手机成本太高,几十块买个微距好的二手卡片相机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这个锤子好像我也买了一把~

网友:
这做工一般用用还可以。华为正品充电头一般都有代工厂家(部分高仿也有一模一样的),没有的一般可以断定非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微距好的手机成本太高,几十块买个微距好的二手卡片相机可以考虑一下 ...

相机我还是有的,只是拆它的时候没带身上。还是打算换新手机吧,旧手机用了4年多了,屏幕电池摄像头都有问题,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锤子好像我也买了一把~

这个小钉锤还是优惠购那淘的,买了很久了,好像只要十几块钱包邮。就看中这个橡胶握把,防滑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