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门禁机器自动开门---简单改造无钥匙进入

楼主(2021-03-23):
     用了好久了改造时忘记拍照片了看文字吧,不复杂。小区物业太黑了,一个开门的ic卡收费20元,只能每次出门带钥匙,没办法发挥diy精神把楼道的门禁机器改成了自动开门,已经稳定运行近3个多月,最方便的就是无钥匙直接进入。
     我家的机器属于『可视对讲系统 』此系统是楼下门禁按每个楼层号+户号,每次按门铃后楼上门铃会响音乐,思路就是音乐响起自动开门,说干就干,买来一个磁控管,包上纸绝缘,用细漆包线密密的绕,绕到缠不下了就可以了。
     把磁控管的两极焊接在开门按钮两侧,这样磁控管工作就会开门。把漆包线两极焊接到音频ic的电源脚两侧,我的是lm386的电源脚,4脚是地,6脚是电源先把线圈断开接一个开关后,再焊接在ic的4,6脚,这样在单元门口按门铃,音频放大ic供电开始工作,磁控管动作,单元的电控门开门。搞定手工,每次按门号就可以自动开门了,不想自动开门把开关关掉就好。

网友A:
这和拆了门禁差不多

网友:
老乡,我是米国,我不是来抢劫的,我是光明正大按门铃进来取用的

网友B:
这不是任何人按你的房号都会开门了?

网友C:
用智能插座改个吧,好歹是受控的,你这忘了关开关,门锁就没意义了

网友:
如果 不是 带电梯的,找邻居复制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拆了门禁差不多

需要按房间号才能响铃,比如1101,平时没人乱按门铃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任何人按你的房号都会开门了?

平时不会有人乱按我家门铃的,需要按房间号的,比如按1101

楼主:
电梯不用刷卡,家门也改造成了指纹锁,这样不用带钥匙,全程无钥匙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智能插座改个吧,好歹是受控的,你这忘了关开关,门锁就没意义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有意义的,我遛狗没带钥匙没带电话,老婆出差,在楼下等了几个小时才送来钥匙开门的

网友:
给你个思路吧,拆个智能插座,手机控制那种,继电器输出到开门按扭

网友D(2021-08-06):
请问 我家是先按通话键 再按解锁键开锁 能实现你说的这种按我门牌号就解锁吗?

网友E:
我也想改,我想开门按钮那里短接,当按了门牌号会启动视频,然后把电路和开门按钮短接,就直接开门,这样能实现吗?请高手帮我看看短接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我家是先按通话键 再按解锁键开锁 能实现你说的这种按我门牌号就解锁吗? ...

那就安2个继电器,一个负责通话按键,一个负责开门按键,开门按键这边用个延迟几秒的电路,检测门铃动作可以找到门铃的功放ic,取ic供电,门铃响必须供电给ic的,这个电路的总电源就从ic供电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改,我想开门按钮那里短接,当按了门牌号会启动视频,然后把电路和开门按钮短接,就直接开门,这样能 ...

需要找到给屏幕供电的ic,这样检测屏幕亮了就执行开门动作。

网友:
我是在喇叭两个焊点上并联了一个光耦,光耦另外两个针脚并联在开门按钮上
缺点就是喇叭大概响十几秒钟,门禁会一直自动重复开十几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找到给屏幕供电的ic,这样检测屏幕亮了就执行开门动作。

谢谢,抽空用万用表测下,找到那个电源再试试

网友(2021-10-09):
请教楼主,这个方案会自动断电吗?响铃一直响,门就一直开着?

网友:
我的门禁是按门牌号502,然后室内电话响起,拿起电话手柄,按开门键,楼下门就开了。
能不能做成自动化的,楼下按502,然后楼上响三声,楼下挂机,楼上自动按下开门键。
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做到无钥匙进入,别人看见还以为家里有人给开门呢,不知道的人长时间按呼叫也不给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