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应古话:初一坏,十五坏。虚15岁电动车初换控

楼主(2021-03-23):
真正应了古话,初一坏,十五坏。大年初一吃过中午饭回家,在最后一处红绿灯区等红灯,过了红灯就到小区,当绿灯亮起时,车不能起步了,咯咯噔噔的乱响,随后推行有阻力,知道控功率管烧穿。大年初二拆控检修,坏了一只管,换了一对管后修复。正月十五中午下班回家,在倒数第二处红绿灯处等红灯,绿灯亮时又不能起步,车咯噔响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回转把再加转把还是咯噔响一下又没反应……。这次与上次不同推行无阻力,故障现象像是缺相。正月气温还有点低,实在不想动手修,徒步上下班,直到天气转暖才动手检修。
首先检查电机,短接任何两相线,电机转动均有阻力,说明定子线圈是好的,之后分别检查3相霍尔元件,用手机充电器给电机霍尔加载DC5V电压,缓慢转动电机,检测霍尔的信号输出情况,经检测三相霍尔信号输出均有0-5V变化,但有一相霍尔输出电压略低,当时没留意,认为电机霍尔没问题,问题出在控上。其实后来事实证明因三相霍尔性能的不平衡而导致电机缺相无法正常运转。这一误判着实苦了原控(此是后话)。
既然认定电机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控上。拆控检查,查了几个轮回也没查出问题之所在,细想故障前后的过程,仍然认为控坏的可能性大,电机坏的可能性极小。控的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电路出现了问题???在一连串问题的引导下又一次细查了控上电阻阻值等……,结果依然无果。
偶然的机会路过之前换电池的候车铺,在修车小哥那儿用10米淘了个500W的二手智能控,原控450W。两控除霍尔接口外其他接口均不相同,需要改接口,另一个问题是原控高刹是采用全车电压即48V电压,而现在控的高刹信号电压通常来自换压器即12V电压,须串电阻降压方可安全些。测智能控高刹信号线与地电阻值为22K,理论上要串66K电阻可获12V刹车电压,考虑22K阻值通电情况下会有所下降,最后串50K等效电阻(两只100K电阻并联,其实所串电阻阻值取值区间很大,不必过于精细),上机实测控制器端刹车电压13.82V,效果挺好。
因为没有经验,在装智能控时遇到可笑问题,全部联线连接完毕,转动转把电机居然没有任何反映,拆下控检查控、改接的接口等均没有问题,再次装控,问题依旧。最后在某宝看到装控说明中有在通电前先接好学习线一说,照做,通电电机立转。注意学习线学习完毕后要拔出接口,否则下次通电又学习造成电机反转。
智能控装车调试后,空转正常,试骑发现起步无力有异响,起步后一切正常。说明智能控工作在无霍尔模式状态,从这一点判断得知电机霍尔存在问题,原控可能确实没有问题,但此时原控已被拆得面目全非,可叹哉。
新换的控功率大些,加速能力强了很多,但稳定性欠佳,行使中途有突突感,起步无力、不稳可能与霍尔存在问题有关,具有E-ABS刹车系统。E-ABS刹车系统在低速下不起作用,E-ABS刹车系统有利有弊,有人喜欢,有人讨厌。
以后在有时间、有兴趣时再给电机换霍尔看看效果……

楼主:
忘说了,智能控有一项比较好的优点,根据电池电压智能调整最大电流限制值。譬如满电状态下限流值为30A,随用电时间推移当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控会将限流值调整为25A,当电池电压继续下降到某一值时,控将进一步调整限流值为20A(30A、25A、20A均为假定值)。这样的好处是不至于在大电流下引起电池电压陡降而导致控启动欠压保护功能。

网友A:
十二管才500w,我的十二管敢标到1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二管才500w,我的十二管敢标到1000w

绝对虚标,我车原控12管450W,现在的450W控缩水到9管了。

网友B:
楼主高手,请教你个问题

电动车配置   自组 21串锂电池 电压88.2  控制器 新买的

故障症状:满把骑行  大概2公里左右开始会出现 动力消失并有卡卡声并伴随阻力,类似 防盗锁没解锁硬推车的感觉,此时保持满把,速度降到20左右恢复正常开始提速,隔一公里左右又会出现这个现象,感觉是2公里后热了才出现毛病,一直短途行使没问题。

还有个问题,假如是铅酸电池有刹车动能回收,但是换上锂电就没有动能回收,锂电保护板为同口保护板。

上面两个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请教你个问题

电动车配置   自组 21串锂电池 电压88.2  控制器 新买的

以前我的72v全顺1200w也是这个问题.自己换霍尔修好了

网友C:
    真正应了古话,初一坏,十五坏。

    大年初一吃过中午饭回家,在最后一处红绿灯区等红灯,

    过了红灯就到小区(小区是红灯区?嘿嘿嘿),当绿灯亮起时,车不能起步了,

    咯咯噔噔的乱响,随后推行有阻力,知道控功率管烧穿。

    大年初二拆控检修,坏了一只管,换了一对管后修复。

    正月十五中午下班回家,在倒数第二处红绿灯处等红灯,

    绿灯亮时又不能起步,车咯噔响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回转把再加转把还是咯噔响一下又没反应……。

    这次与上次不同推行无阻力,故障现象像是缺相。

    正月气温还有点低,实在不想动手修,徒步上下班,直到天气转暖才动手检修。

    首先检查电机,短接任何两相线,电机转动均有阻力,说明定子线圈是好的,

    之后分别检查3相霍尔元件,用手机充电器给电机霍尔加载DC5V电压,缓慢转动电机,

    检测霍尔的信号输出情况,经检测三相霍尔信号输出均有0-5V变化,

    但有一相霍尔输出电压略低,当时没留意,认为电机霍尔没问题,问题出在控上。

    其实后来事实证明因三相霍尔性能的不平衡而导致电机缺相无法正常运转。

    这一误判着实苦了原控(此是后话)(也不冤枉,老坏该换)。

    既然认定电机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控上。

    拆控检查,查了几个轮回也没查出问题之所在,细想故障前后的过程,

    仍然认为控坏的可能性大,电机坏的可能性极小。

    控的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电路出现了问题???

    在一连串问题的引导下又一次细查了控上电阻阻值等……,结果依然无果。

   偶然的机会路过之前换电池的候车铺,在修车小哥那儿用10米淘了个500W的二手智能控,原控450W。

    两控除霍尔接口外其他接口均不相同,需要改接口,

    另一个问题是原控高刹是采用全车电压即48V电压,

    而现在控的高刹信号电压通常来自换压器即12V电压,须串电阻降压方可安全些。

    测智能控高刹信号线与地电阻值为22K,理论上要串66K电阻可获12V刹车电压,

    考虑22K阻值通电情况下会有所下降,最后串50K等效电阻

    (两只100K电阻并联,其实所串电阻阻值取值区间很大,不必过于精细),

    上机实测控制器端刹车电压13.82V,效果挺好。

    因为没有经验,在装智能控时遇到可笑问题,全部联线连接完毕,

    转动转把电机居然没有任何反映,拆下控检查控、改接的接口等均没有问题,

   再次装控,问题依旧。最后在某宝看到装控说明中有在通电前先接好学习线一说,

    照做,通电电机立转。注意学习线学习完毕后要拔出接口,否则下次通电又学习造成电机反转。

   智能控装车调试后,空转正常,试骑发现起步无力有异响,起步后一切正常。

    说明智能控工作在无霍尔模式状态,从这一点判断得知电机霍尔存在问题,

    原控可能确实没有问题,但此时原控已被拆得面目全非,可叹哉。

   新换的控功率大些,加速能力强了很多,但稳定性欠佳,行使中途有突突感,

    起步无力、不稳可能与霍尔存在问题有关,具有E-ABS刹车系统。

    E-ABS刹车系统在低速下不起作用,E-ABS刹车系统有利有弊,有人喜欢,有人讨厌。

以后在有时间、有兴趣时再给电机换霍尔看看效果……

(根据经验,你换的很可能是电磨的控制器,需要加一个48-12变换器,比电阻降压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应了古话,初一坏,十五坏。

    大年初一吃过中午饭回家,在最后一处红绿灯区等红灯,

呵呵……,我的车就是电摩,加装换压器后,灯光需要改装,至少刹车灯需要改装,加接换压器并改装灯光要增加成本,串接电阻降压对搞维修的人来说等于不需要任何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应了古话,初一坏,十五坏。

    大年初一吃过中午饭回家,在最后一处红绿灯区等红灯,

我的刹车灯和夜行灯是一体的,一灯双丝,有点像汽车远、近灯光,改装刹车灯的同时还得改装夜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