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0UHL到底是什么制程,SM2256K

楼主(2021-03-23):
ID;98, 3A, 98, A3, 76, D1
套用了7THL的参数,开卡之后是这样的

不过重新插拔能够识别,格式化,但是速度吗,

瘸腿了,这个是参数
A306=Toshiba,128Gbit(16K),TC58TEG7THLTA00
Toshiba,128Gbit(16K),TC58TEG7THLTA00=98,3A,98,A3,76,51,3,08,10,0,2030,2048,2,9,0,384,2,16,1952,3,844,8F,27,10,1,5F,43,0,0,2,1,52,51,0,A2,0,1,0,0,E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8,〗,,

网友:
0UHL
U那位代表BIT
S:SLC
D:MLC
T:TLC

U:该不会是QLC吧?

网友A:
eTLC,ID和THL一样,频率要指定100Mhz

网友B:
:lol:9UHL 0UHL 1UHL:lol:东芝2D ETLC 和THL是一样的/固件是你参数不对

网友C:
A73=Toshiba,1Tbit(16K),TH58TTF1XHLBAEG
Toshiba,1Tbit(16K),TH58TTF1XHLBAEG=98,3C,99,A3,7A,D1,3,08,10,0,2030,2048,2,9,0,384,2,16,1952,3,844,8F,27,10,2,5F,45,0,0,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4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LC,ID和THL一样,频率要指定100Mhz

指定频率固件里面好像没有,参数里面怎么改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UHL 0UHL 1UHL东芝2D ETLC 和THL是一样的/固件是你参数不对

这个颗粒很有意思,在PS3111里面是7THL,但是有两种ID,按照2256K的固件7THL改ID读取是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大小DI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73=Toshiba,1Tbit(16K),TH58TTF1XHLBAEG
Toshiba,1Tbit(16K),TH58TTF1XHLBAEG=98,3C,99,A3,7A,D1,3,08,10, ...

开出来是这样的,不过改了DIE的参数,无论是1还是2都是能开出来的但是DOWN报错,2256K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出来是这样的,不过改了DIE的参数,无论是1还是2都是能开出来的但是DOWN报错,2256K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

我有2贴1uhl在58h开,4贴1xhl在56k开,没见读取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贴1uhl在58h开,4贴1xhl在56k开,没见读取有问题啊

已经拆了,可能是我板子问题,因为2d tlc有的颗粒和2d mlc同生产线,虽然速度慢,但是很耐用,自己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了,可能是我板子问题,因为2d tlc有的颗粒和2d mlc同生产线,虽然速度慢,但是很耐用,自己用的比 ...

你的0uhl是几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0uhl是几ce的?

8ce,die参数1: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0uhl是几ce的?

wox用s11开,跑分读取又很烂,但群联的固件又不太挑,你想搞它吗?

弄它~~~弄它~~~

弄好了分享出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x用s11开,跑分读取又很烂,但群联的固件又不太挑,你想搞它吗?

弄它~~~弄它~~~

忘了一件事,可能是我的板子土狗不是R23,我的这个板子比较特殊,应该就是7THL,56K开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贴1uhl在58h开,4贴1xhl在56k开,没见读取有问题啊

请问一下,0UHL是不是土狗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一件事,可能是我的板子土狗不是R23,我的这个板子比较特殊,应该就是7THL,56K开完全没问题 ...

开过7THL,不像是,应该比较接近TC58TEG7TH2TA20,你要不要试下6081来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0UHL是不是土狗颗粒

D1结尾是狗,51结尾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0UHL是不是土狗颗粒

就算我说用6081开,你也开不出来,根本就没那档,对不对?

呵~~~软件包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我说用6081开,你也开不出来,根本就没那档,对不对?

早就用3111开出来了,速度还不错缓外125左右,一条直线2.0.66固件早就用参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用3111开出来了,速度还不错缓外125左右,一条直线2.0.66固件早就用参数了 ...

可你怎给出来读取好烂?
可你用6081一定开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