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TYPE-C 接口让我彻底晕了!!!

楼主(2021-03-23):
买了很多根USB  TYPE C 数据线,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公插头内侧的靠近外边金属接点,很宽,比里面的针脚宽很多,我一直认为是TYPE C 接口的电源脚,TYPE C有60W 的带电能力我想总这样加宽的电源针脚很合理,可是!!!最近买了几根线完全颠覆了我的想法!就是:有的线是两面共6个加宽针脚有的只有4个,而有的干脆没有!!!可是这些线全部可以正常充电而且是快充!
奇了怪了,请问?这个这针脚到底是不是电源脚???

网友:
有发帖的时间和精力,看一眼TYPEC的定义再找个实物早就搞明白了。而且你为啥要对着几个非实物图片(最后一个一看就是个CG模型)去猜呢?

TYPEC的管脚定义那么密怎么可能用大面积的接触脚。
你圈出来的,只是内层塑料上的开口,所谓的金属脚,只是外壳金属透过开口露出来。这里是外层金属壳嵌入内层塑料用来保存整体牢固的结构设计。
具体怎么样只是设计上的不同而已。

TYPE C 的引脚在更靠里的地方。

网友:
用过的表示不是电源脚 定义里也没有说这是必要的脚位
标准的快充就是通过握手协议 告诉电源此设备需要多少伏的电压
电流不变 电压提高 则传输的功率提高

网友:
看看USB接口定义,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入口上下两排弹针是插入时帮你对位增加手感,引导你准确结合,防止你太激动戳伤对方触片,type c大电流来源于多组vbus gnd 触针并联,并非入口处的两片,廉价插口有都省略掉的~

楼主:
感谢诸位大神,可是个人感觉,TYPE C 就靠里面几根细细的针脚,哪来的5A的负载能力啊,根安卓usb没根本区别啊!5A下必定发烫严重,我感觉把外面那几个宽针脚设计成电源针脚才是妥善的设计,感觉INTEL的设计也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口上下两排弹针是插入时帮你对位增加手感,引导你准确结合,防止你太激动戳伤对方触片,type c大电流来源 ...

这个回答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