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 TYPE-C针脚功能太奇怪了!到底是不是电源脚?

楼主(2021-03-23):
买了很多根USB  TYPE C 数据线,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公插头内侧的靠近外边金属接点,很宽,比里面的针脚宽很多,我一直认为是TYPE C 接口的电源脚,TYPE C有60W 的带电能力我想总这样加宽的电源针脚很合理,可是!!!最近买了几根线完全颠覆了我的想法!就是:有的线是两面共6个加宽针脚有的只有4个,而有的干脆没有!!!可是这些线全部可以正常充电而且是快充!
奇了怪了,请问?这个这针脚到底是不是电源脚???

网友:
你这看淘宝有什么用,接口漏出来只是为了增加接触面积,不漏出来都在里面,你多百度一下接口定义就行了

网友:
那个宽的触点,不是导电用的。再往里面看,才是导电的触点,完整的话是一边12pin,两边24pin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接口PIN定义

网友:
你这4脚或6脚并不是针脚,而是接口上的弹片。

网友:
快充只需要4-5根线,2-3根接正负,其余用来通讯握手,完整的TYPEC是24PIN,用来高速传输的,充电哪需要这么多PIN

网友A:
那些宽的 不是导电的 是弹簧片 主要作用是使插入更稳定

网友:
这图片都是3D效果图,又不是真实的,做不得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宽的 不是导电的 是弹簧片 主要作用是使插入更稳定

感谢诸位大神,可是个人感觉,TYPE C 就靠里面几根细细的针脚,哪来的5A的负载能力啊,根安卓usb没根本区别啊!5A下必定发烫严重,我感觉把外面那几个宽针脚设计成电源针脚才是妥善的设计,感觉INTEL的设计也不咋的

网友:
你看到的是机械锁,不通电流的,电流要看里面的触点。。。

普通TYPE C合格的就可以走3A,加强的5A。不用非标准触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上个图给你参考!

网友(2021-04-22):
公头里面上下两面银色的宽“触点”是不通电的,只有机械作用。但是在标准的触点之外,其实也有其他东西在的。

2.0 版本的母座拆开如上图。边上的卡子有导通 GND 的作用,对应公头的位置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参考:拆个简易版Type-C母座(1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