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60伏直流电新用法,

楼主(2021-03-23):
好好看看,电动车电瓶,电源电压69伏,电流0.7安,用的卡胜充电器正在充电,完全没有问题,试了手机充电头正常,220伏LED灯泡正常,20伏锂电池3串60伏灯泡充电器,直流开关一类的电源都可以用,这个是修过一个12伏的小电源,人家直接插在电动车上就变成12伏了,还用的好好的,我也试试还真可以,以后用电动工具没电可以用电动车电瓶应急充电了,

网友: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比较宽而已,但是有些开关管可能会受不了

网友:
120V的完全没问题,70V有点低,自激开关变压器大部分可以工作,只是功率会有所下降,保护完善的变压器不会工作!!!

网友:
开关电源在电压过低时,虽然能输出,但尽量降功率工作,否则一些极端情况下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