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我的廉价万用表,晨洲岛CY6230C增加mA、uA档,增加电容档底数。

楼主(2021-03-23):
我的晨洲岛CY6230C万用表,是按键表,电压有500mV档,但电流仅10A档,最小分辨率20mA。小于20mA不显示。于是改。。。

先画个电路图

改装增加部分电路图,增加检流电阻0.99欧姆和1k。用照明灯控制信号切换uA和mA档,上电后双场效应管栅极为高电压4.2V,导通短路uA档1K检流电阻,默认为mA档。
按照明灯按键时,三极管Q5导通,场效应管栅极低电压0V,检流电阻切换为1K属uA档。

换0.01欧康铜丝为粗点的,可过20A电流,增加0.99和1K电阻

加的场管和连线

先校准mA档,然后对0.01欧铜丝用堆锡和剪痕的办法校准。
校准后10A档

10ma档

补充内容 (2025-2-22 19:02):

三年了,回来再看看,发现电路图有错处,10ma档分流电阻10欧姆

楼主:
上图
10A档,对比精度

网友:
太牛了,谢谢分亨

网友:
无形中升级高级版本功能了。

网友A:
额,怎么开通这个档位的?刷了程序?

网友:
佩服,硬改实现,要是增加通过单片机自动量程就更好了

网友B:
干脆点,利用原来的表壳,直接画出一块PCB,连同你加的电路。这样多好!又干净又整齐,更像是原版的限量版。

网友C:
10A档也算小了,20A档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档也算小了,20A档才够

实际上分流器换大了,就改为20A了,换优质表笔可以短时间测量30A,为了适应50ma档,电流报警设为5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点,利用原来的表壳,直接画出一块PCB,连同你加的电路。这样多好!又干净又整齐,更像是原版的限 ...

原表壳太大,重新设计外表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怎么开通这个档位的?刷了程序?

硬改的,表笔插到ma插孔,测量数值就是ma,没办法刷程序,所以显示单位是A。如显示50A,实际是50mA。表笔插到mA/ua孔 按手电筒键切换到uA档,显示数值乘以10是实际uA,比如显示0.020A,实际是0.2uA。

网友(2022-12-02):
媲美100元及表,楼主辛苦了,能分享一下校准方法不,谢谢!

楼主(2024-01-19):
三年了,回来再看看,发现电路图有错处,10ma档分流电阻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