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2600C加装mSATA接口不读盘,如何跳线

楼主(2021-03-23):
买了台m2600c,发现卖家拆了SATA硬盘,有一个mSATA接口,焊上了mSATA座,装上了mSATA硬盘,但开机没有读到硬盘,还怎么跳线、BIOS配置?还是要把电容也焊上,电容多大的?

网友:
需要电容,sata要求接收端电容,0.1uf即可

网友:
上面电容都是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应该不是问题
检查一下STAT差分线上有没有耦合电容,这个一定要补上的

网友:
随便找个笔记本的图纸,找到SATA接口部分的电路,照着加就行,都一样的

网友:
你拍的这边全是供电滤波电容
你量一下C289、C290这边有没有3.3V电压
没有就是供电电路缺件 一般都是0Ω电阻或者贴片保险
有的话就要查一下是不是信号线那边缺件了

网友:
找下图纸看看,不过msata读写速度应该也不快吧

网友A:
你看看这4个过孔线路是不是在MSATA那边过来的 再看看这4条线路后面连到哪里?网上找不到更多主板图
顺便查一下MSATA有没有供电

网友:
一般很多没装座子的就连连接电容都没有装  你找找msata定义的四个SATA信号线到了桥边上了没有 重点检查没有装上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4个过孔线路是不是在MSATA那边过来的 再看看这4条线路后面连到哪里?网上找不到更多主板图
顺便查 ...

应该就是楼上图片里的耦合电容没装,4个0402,0.1uf的,补上后有供电就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