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拆式充电宝电池反接 板子烧了

楼主(2021-03-23):
早几年买的可以放6节18650锂电的可拆卸式充电宝,因早两天买了几节新松下锂电,结果在放入第一个电池时分心了一不留神放反了,结果这个板子烧了

请问各位老师们,这种充电板反接电池后一般会烧几个元件,板上有两片9926A,两片8205,一个DWO1,中间稍大芯片是液晶显示屏

网友A:
把板子上的电池保护板芯片换掉就行了,就是8205和DW01,因为充电和放电都要经过这个,反接肯定最先烧坏这个,能问一下,这板子,现在是什么症状吗?

网友B:
主控也会挂,我换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上的电池保护板芯片换掉就行了,就是8205和DW01,因为充电和放电都要经过这个,反接肯定最先烧坏这个 ...

谢谢解答,我已下单买8205A和DW01了,现在的现象是好像还能充电,但充电显示的百分比不对了,输出不正常无输出,一接输出端子,照明发光二极管就亮一会就黑一下又亮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也会挂,我换过一次

谢谢回复,主控就是中间这块芯片吗?带电量数字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帮助,今天同时换了两片8205与DW01,好象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B:
电池上,跟电池仓上面都用记号笔做正负标记就不容易装反了

网友C:
我的接反没事,就是瞬间发热,弹簧脚都快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跟电池仓上面都用记号笔做正负标记就不容易装反了

谢谢,是的,我现在用红色指甲油标记上了,下次插之前一定看清再放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接反没事,就是瞬间发热,弹簧脚都快融化

可能是你的充电宝板有防反接保护,听说是现在新出的可拆卸式的都有防反接电池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