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头罩开裂了,怎么粘牢

楼主(2021-03-23):
请各位师傅帮我指导一下。

网友:
  电钻打细孔 然后根据颜色 铜丝 或者尼龙线 来回穿  完事 日本产安特固强力胶水  ……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93135&extra=
可参考一下,用胶水代替热熔胶

网友:
头罩,头盔吗,涉及自身安全的东西,建议不要修。自行车外壳的话,没什么。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铜丝融进外壳里面去,然后再涂一层胶

网友B:
不锈钢纱网嵌烫进塑料两面,打磨光滑,喷漆,搞定,比新的还结实

网友:
弄个弧度贴合的铁板,一起粘,这样强度较高

网友:
拆网强项,不多说了。

网友:
网上有修复汽车塑料件的视频,用那玩意,没那工具,可以用火烧,完了打磨喷漆

我们厂做轨道交通配件,有玻璃钢产品,背后敷几层,不要太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铜丝融进外壳里面去,然后再涂一层胶

热熔加强筋,这事经常干

网友:
后备箱裂粘过,401胶水,粘三次,强度非常好,就是胶水干的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纱网嵌烫进塑料两面,打磨光滑,喷漆,搞定,比新的还结实

这工艺不错 就是要点技术

网友:
这事我做过,剪了洗衣液的瓶子,打磨后用ab胶贴上去,然后喷漆。一两年就是掉漆了,粘的还稳,应该和不受力也有关系。

网友:
用烙铁把回形针钢丝剪合适的长度连接两边热压进去,注意多压一些钢丝,不要把塑料压穿,找点ABS塑料壳剪成细条当焊条焊在钢丝位置上覆盖住。

网友:
ergo5800胶水强力万能瑞士进口粘塑料金属木头玻璃陶瓷铁透明油性电焊胶专用焊接剂液体多功能粘得牢502正品

你去宝上搜索一下这个,我买过两次。粘合的效果不错。不过,就是长时间不用,就干了,只能重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