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百年史密斯不加热了,查了漏保误跳,买哪家的漏保插头比较靠谱?

楼主(2021-03-23):
早上起来没热水了,漏保跳了,按漏保开关,热水器灯,漏保灯,还有漏保里的弧光同时一闪..............
下午回来拆开看看,06年买的,里面还是崭新的

查不到故障点,最后发现拆了线只插漏保插头,也跳.............万用表测电源线不漏电

测试按钮拆了也一样跳

这种故障是哪里坏?能修么?修了能安全么?买新的买哪家的漏保插头比较靠谱?

楼主:
现在换了条线先用着........怕怕...........

网友:
做工比较规整。。

网友:
买了个厨宝,几年接口就充斥锈迹, 别迷信这个品牌

网友A:
插头片都变色了,有没接触不亮。

网友B:
试试【微尘】的品牌

买了淘宝上号称香港好太太品牌,没用1个月漏保损坏,店家派苏宁售后上门维修,换上之后一直用,到现在两年多了

网友:
自己搜“86漏保”,把插座换掉,然后把热水器原来的插头剪了,直接接线上去。
上面的兄弟说的没错,原来插座接触不好,把插头漏保给热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片都变色了,有没接触不亮。

接触良好,变色地方是暴露在空气中氧化的

网友:
电热水器根本没有高科技,正常千元左右正常品牌就行,贵的就是智商税。

网友:
你咋知道是误动作。。。这个是10mA,更灵敏。

建议查查地线是否带电,,,

网友:
我也修过插头漏保,接触不良发热烤坏的。随便到五金南杂店买个正规的漏保换上。只要符合国标应该没问题。记得每个月试试按按。

网友C:
送一一句话 救你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电热水器 10年强制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送一一句话 救你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电热水器 10年强制报废!

你这话A.O史密斯怎么活……

他家号称可以用50年啊

网友:
加热棒早就不能用了吧,查看下吧,电热水器我家最多的一个用了6年就换了

网友:
“百年史密斯”跟“A.O 史密斯”是孪生兄弟?
插头漏保故障跳开比故障不跳好一些,不要修了(不能保证参数),直接去掉,在配电箱中热水器支路加一个标准漏保即可~很多品牌的热水器都不带漏保插头~

网友:
是漏电保护吗?我家的有时候会跳,是储水加热和速热两用的型号,在速热的加热器上有一个保护器,我感觉应该是过热保护吧,不是漏电保护。一个小按钮,按上就可以了。咱们的是一个毛病吗?你的是红箭头指的那个吗?我的是右上角那个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A.O史密斯怎么活……

他家号称可以用50年啊

国产电器,那个能用50年?国产电子产品基本上3年就到寿命了!十年报废,那是让你把内部电子件换一遍,差不多该扔了!

网友:
这种漏保插头是十分的好坏的。原因很简单,经常拨插引起的接触不良,发热烧了!还有一种,就是电器老化失效了,这种东西厂家原先只保一车,现在三年,是有根据的。
最终解决方法,直接换个16A的三相插头,在换个86式16A的墙壁漏保就行,总价也就30-50元右右。
注意,电热水器的保护机构主要是地线,必须保证地线接触良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微尘】的品牌

买了淘宝上号称香港好太太品牌,没用1个月漏保损坏,店家派苏宁售后上门维修,换上之 ...

收到,看看去

楼主:
热水器自带的比较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