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懂就问 请问各位开卡之后跑圈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2021-03-23):
请问各位开卡之后跑圈用的什么软件啊,我都是用卡硬工具箱,没有这个软件啊

网友:
urwtest.exe ,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有

urwtest v1.8新版发布,增加错误处理,彩色输出『2016-12-15更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0114

网友:
图里是urwtest,还有一款是h2testw

网友A:
urwtest,另外卡硬工具箱是什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01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urwtest,另外卡硬工具箱是什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0114

硬件检测,集成CPUz cdi GPUz等等检测软件的集成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