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W-L1W 小众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1-03-23):
闲鱼上买的,觉得造型挺奇特买个看看,回来后就拆开了。想先刷UBOOT,焊接好TTL线。有谁知道怎么终止路由器啊,没法选9啊,按4、CTRL+c等都试了,没法解决,看来只能上编程器了。
好像闪存还不太一样,这个引脚在下边,只能吹下来了,别人的引脚在旁边,还要买个电吹风。

网友:
没看到内存,估计是内置在主控里面了,难道是联发科低价方案?集成内存的一般都是低端货色

楼主:
难道只能拆闪存刷机吗

网友:
看看主控是啥啊。

楼主:
哪个是主控啊

网友:
mt7620a,有点落后了

网友:
7260的随便刷吧

楼主:
但是必须用编程器,有没有办法TTL搞定啊

网友:
扔了吧,7620十来块钱

网友:
我的小米3路由器也是这样,串口输入无效。在ssh里设置 uart_en=1,boot wait=on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