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U盘坏了吗?无法格式化,写不进数据。

楼主(2021-03-23):
金士顿U盘datatraveler 100G3 64GB,原来是做启动盘用的,突然发现被写保护了,U盘上没找到写保护开关,里面内容能读,但是所有文件没法删除,写不进东西,全盘无法格式化。

网友:
备份数据,量产一下试试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主控是PS2251-09 (PS2309)  应该用什么量产工具好呢??

网友A:
芯片的寿命到期了,最大的原因是你用了NTFS格式,这个格式不适合U盘,每写入一个文件就同步写入一个日志,所有它就是催命符。赶紧备份一下数据,看能不能量产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寿命到期了,最大的原因是你用了NTFS格式,这个格式不适合U盘,每写入一个文件就同步写入一个日志, ...

哪请问U盘什么格式好呢? 如果是移动硬盘2T的分两个区各1T的用什么格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