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个人第一次打造固态U盘全过程分享......

楼主(2021-03-23):
各位友友,个人首次打造固态U盘,全程分享一下哈:
手里有个台电的128G普通U盘,3281主控,量产后发现卡在最后一步format,把format选项取消后量产成功,但是重新插入电脑,无法格式化,然后就想着把它打造成固态U盘,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哈哈;
首先,网上淘来一块jms578的桥接,sm2258xt的主控板,如下:

固态板和台电板合影如下:

工具和材料全家福(台电U盘板,固态U主控板,钢网,锡浆,焊锡膏,夹具,热风枪)如下:

首先,将热风枪温度设定为320℃,如下:

然后从台电U盘板上吹下两个颗粒,用烙铁烫平锡珠,用洗板水清洗干净,用钢网在BGA颗粒上印刷锡浆,如下:

用热风枪吹(需要循序渐进,先远点预热再慢慢靠近),使锡浆变成锡球,如下:

用夹具夹好主控板,把植好球的颗粒装到固态主控板上(在主控板焊盘上涂上适量的焊锡膏,然后将BGA颗粒按板上的白线位置摆放好对齐,摆好后可以用手电筒从侧面看下锡球位置与焊盘位置是否对齐),然后同样,开始由远预热再慢慢靠近,可以打开手机秒表,时间差不多一分半钟左右,看到颗粒自己轻微抖动了一下(锡球与焊盘融合时在焊锡膏的活性下自动对齐的过程),就是焊好了,如下:

冷却,然后插入电脑,打开开卡软件,看是否识别到颗粒ID(确认是否焊好颗粒),已被正常识别,在CH2,如下:

继续焊好另一颗BGA颗粒,冷却,插入电脑,打开开卡软件,第二颗被识别在CH0,如下:

拔下,用洗板水将主控板两面清洗干净,待干,然后插入电脑,开始开卡,但发现无限卡在download mpisp,如下:

拔下,取掉2258xt的toggle跳线电阻(10K),插上,重新开卡,成功,如下:

完成信息如下:

拔下,重新插入,准备初始化磁盘后分区,然后发现磁盘无法被初始化,如下:

哈哈,发生了和在U盘时量产后无法格式化类似的情况,卡壳了,有没有大佬指教下,这是这个颗粒有问题,还是开卡软件的问题,在线等,如果没有大神知道,只能改天换颗粒了。

网友:
颗粒本身的问题或者是固件问题,,但是我感觉还是颗粒本身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A:
没看到液态气态U盘,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液态气态U盘,差评!

还差个等离子态u盘

网友:
本来就是上不了ssd的颗粒才做u盘

网友:
刷一下桥接的固件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经过最终的确认是颗粒的问题,从固态硬盘上拆了一颗MLC的颗粒,单帖后一切正常,如下:

楼主:
不过有点奇怪,颗粒在硬盘上是可以开L06B和B0KE两种模式都可以的,主控是一样的,都是2258XT,但颗粒上在U盘上只能开L06B,如果开B0KE会卡在最后一步

网友:
非常棒 有空我也试试做一个类似的

网友B:
请教一下,苹果主板上的GPU芯片能用风枪吹下来重新植锡吗。。

网友:
厉害厉害,路过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自然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苹果主板上的GPU芯片能用风枪吹下来重新植锡吗。。

没有BGA设备,用风枪成功几率很低,可能会把主板搞报废

网友:
58xt 大波浪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苹果主板上的GPU芯片能用风枪吹下来重新植锡吗。。

当然可以了

网友(2022-07-22):
比我们动手能力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