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道(单元门)门禁改装无钥匙进入--网络版

楼主(2021-03-23):
我的天,怎么一想到改单元门,一下冒出好几个,吓我一跳了,哈哈,说正题。
自从换了指纹锁,家门方便多了,出个门扔垃圾什么的,都不用带钥匙了,就带个门禁卡,可是这人总想着更懒更方便,连门禁卡都不想带。碰巧早两月换个手机,支持NFC了,本觉得可以抛弃门禁卡了,谁想NFC复制不了ID卡,难道要把圆卡破了,芯片线圈粘在手机壳上(新手机说“这也太丑,掉价了吧”)?好吧,那只能从可视对讲上下手了。

瑞安通可视对讲的室内机,楼下无人按房号的情况下在室内也可以打开单元门,先按第2个键开启视频,再按第3个键开锁,就OK了

拆壳,看看有没有可以下手改按键的地方

按键接口太爽了,连5V取电都有了,随便在附件搭个gnd就解决电源问题了,这里要说下,按键的那个板子5V上去完全没有通向任何地方,4个按键就3根线,而且都不接gnd,看上面那个图,按键的4个脚焊点旁还有两处小焊点的,好像是1N4148,这下把我搞楞了,原本认为按键接gnd的随随变变改,这下要换思路了。

不接gnd是吧,不能在插头处直接接线是吧,那我就加光耦,直接接在按键的脚,导通就是按键按下,啥都不改动
洞洞板伺候,上8266,刷程序,点灯APP按键触发0脚,2脚,导通2个光耦,开门成功

测试完美有效,不影响手动开门,楼下按房号对讲都不冲突!

网友A:
思路很好 但是还是没有带钥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 但是还是没有带钥匙方便

主要是有几次下楼扔垃圾,带了手机却忘记带门禁卡,最后进不去,找邻居开门进的。有这个就多个保险了。。。如果门禁卡串多把钥匙,太多太沉,穿居家服不好兜。。一个手机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家里还是钥匙开门的就没有必要改这个了,钥匙串个门禁卡更方便!

网友:
我也正准备改这个呢
我是2线室内机. 必须摘机后 室外机才停止振铃并检测 线上的开关键.
1.摘机键是个插簧  待机是COM(扬声器)-NC(地)  听筒会作为扬声器振铃
2.摘机后是COM(扬声器)-NO(音频电路)  切到音频电路 话筒和听筒工作, 等待按键
3.按键是并在两条线上的, 按下去后主机发现短路就开门.

因此必须使用2路继电器,  一路可以双掷, 断开插簧的COM-NC, 继K1NC串接在NC-地, 继K1NO端接原NO; 另一路K2并在开门键.
这样继电器K1持续导通后1秒 继电器K2导通0.5秒完成开门,  然后一起断掉挂机.
准备拿易微联的2通道继电器模块改. taobao有成品,30多一个, 卖家定制2通道联动功能是再加收10元
请问楼主里面的firmware自己好刷吗? 没改过, 怕自己组一个比卖家成本还高....

楼主:
你这个也可以用8266+2个继电器搞定,8266大概5块多,小体积的5V继电器1.5左右1个,几个电阻三极管,都包邮呢,10来块钱可以做了。不过这个就自己DIY焊接。还有就是要注意8266是3.3V供电你可能要加个个稳压管,我的也加了贴片的在洞洞后面,还有就是供电问题,我看你这个从主机上来的是交流电?电路图咋还有个整流桥的?整流后电压是多少啊~!图上K1,K2是你自己画的吧。。。如果是就是这样接。。。
8266的(esp-01s)的固件也很容易刷的,前期没操作错,就是一键上传

网友:
点灯科技挺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可以用8266+2个继电器搞定,8266大概5块多,小体积的5V继电器1.5左右1个,几个电阻三极管,都包邮 ...

它这个是交流电  好像叫电流载波
所以不能用它给模块供电 因为平时没电 只有call入时才产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是交流电  好像叫电流载波
所以不能用它给模块供电 因为平时没电 只有call入时才产生电压  ...

感觉你的跟这个码友的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他的这个改动,很轻松,智能插座其实就是8266+继电器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C:
我家一样,不想带钥匙。
门外按开关,楼上振铃,拿起话筒后按开门键楼下开门,挂机结束。
希望悄悄的改成楼下按开关,直接开门,别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样,不想带钥匙。
门外按开关,楼上振铃,拿起话筒后按开门键楼下开门,挂机结束。
希望悄悄的改成楼 ...

主要的话就应该好容易了。。想办法确认下整流之后的电压,然后就2继电器,一个摘机一个按键,OK了, 不过这样一振铃就开了。。如果想振久点才开,就加个延时电路(555)。。。如果整流后电压电流不够的话就外置一个充电器呗。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断试试

网友D:
我的思路是通过控制按下楼层呼叫键的次数来控制开锁,一般人也不会同时按下好多次,同理次数在程序中去顶,远程感觉真的没必要,还得掏出手机打开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思路是通过控制按下楼层呼叫键的次数来控制开锁,一般人也不会同时按下好多次,同理次数在程序中去顶, ...

那你得外置个5V了。。如何弄个单片机,用一个IO口检测振铃,一定时间内达到次数就激活开关键,超时重置。。这个思路不错,就是需要点时间按和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得外置个5V了。。如何弄个单片机,用一个IO口检测振铃,一定时间内达到次数就激活开关键,超时重置。 ...

其实5v好搞定,一个方法市取本身楼门的12v因为我们小区的楼宇门我维修过,到各户的接线颜色我都清楚,有几路线是空的,我可以接12v到我的分机,前提有不到2米的管子需要我重新穿线,另外一个方法是自己取家里的电,我的分级挨着门框,门框处我明敷了一根线槽走网线,里面可以再敷根线接个5v,但是可以单片机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