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DP/HDMI转接头

楼主(2021-03-23):
没有用多久就接触不良了。
1、拆开塑料外盒

另一面

3. DP接口的一片连接线竟然是没有固定的,可以抽出来的

网友A:
看样子只要焊接一下就解决问题了,这板子上就像没焊一样

网友:
板子不错,换个镀金插头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只要焊接一下就解决问题了,这板子上就像没焊一样

就像tf转sd卡套一样,这些连线依靠弹性接触,弹性弱了,接触就不好。

楼主:
楼上兄弟都说得不错,电路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接触处竟然没有把一面接线排焊上,让人感到莫名奇妙。还有就是外壳用的塑料也很劣质,作为转接头,应该是经常性拔插,经常受力的。因此需要用较好的塑料,同时需要考虑稳固的卡子,当然用螺丝固定是最好的。
不过,现在的制作理念并不是考虑长期使用,都是以易耗品去考虑和设计。

网友:
“现在的制作理念并不是考虑长期使用,都是以易耗品去考虑和设计。”---大部分-国产货都是

网友(2021-04-30):
抛开价格谈质量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