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教,关于sf2281+jcne开240G问题

楼主(2021-03-23):
论坛上见有大神用520板子上16贴jcne开出240g,可是看sf2281的参考文档应该只支持128g。而且我自己做了一个,发现可以开128,但是开240就卡25%报错,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应该是用NCNE的列表开的吧22536

网友B:
偷偷告诉你jcne开卡有两个id,有一个id是开不了的换另一个就行了,不过我记得开不了是因为卡75,像是你这种卡25的多半还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NCNE的列表开的吧22536

不是22537吗?我两个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偷告诉你jcne开卡有两个id,有一个id是开不了的换另一个就行了,不过我记得开不了是因为卡75,像是你这种 ...

差错最麻烦了,2281又看不到id,这个颗粒又只有4-8-16配置,现在只能确认,没焊好也是后8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错最麻烦了,2281又看不到id,这个颗粒又只有4-8-16配置,现在只能确认,没焊好也是后8片 ...

30%这是颗粒测试/25%都没到说明要不选错ID/要不颗粒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这是颗粒测试/25%都没到说明要不选错ID/要不颗粒焊接

有什么办法确定哪个颗粒有问题?8选n,组合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