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电池可以做太阳能板的蓄电池吗

楼主(2021-03-23):
最近村里出现了很多太阳能灯,羡慕,100块,买不起,于是从拼刀刀上8元钱买了5块共享单车板,卖家只包有电压电流,不包电流大小,到货后发现太惨了,太脏不说,还都是膜,揭也揭不去,看网上用胶带粘挺好用,粘完发现不均衡,有强迫症受不了,2000目砂纸打磨一遍,让我们厂喷漆师傅喷了层清漆。像那么会事了
然后又从深水鱼买了两块led板
这玩意太费电了,测了下电流刚点亮在1.5A左右,稳定后在1.2A左右,用我那几个笔记本换下来的18650电池是不行了,就萌生破手机电池做蓄电池用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先焊了两根线
我拆电池的时候发现电池里都带充放保护板。各位老铁教教小弟,这种电池防放led灯板上需不需要再加什么保护板
这是我用车充给改了的电池充电,没炸
然后这个led灯板有个问题,天还不黑,只要不充电就亮了。费电,让本来就不富裕的电池雪上加霜,有没有办法加个光敏二极管实现天黑才亮?

网友:
完全没问题!单块电流在300毫安左右没太大的太阳情况下!10块做个太阳能灯足以

网友:
可以,但是要做电池管理,最简单的来个4056都要,不然会boom

网友:
我愣是没看懂。

网友:
可以用手机电池,电池保护板不要拆。
我也买了这种灯板,带遥控的,天全黑才亮。
4块单车板充8个2500的18650,设置亮6小时,冬天不够用,夏天11点多就充满电了

网友:
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不用增加了,还有,电池要避免高温,这个灯板没办法加TP4056,用手机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