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bose QC30降噪耳机,请教个维修问题

楼主(2021-03-24):
朋友的耳机坏了,给我死马当活马医。现象是无法开机,充电大概20秒指示灯熄灭。打开电池一侧,测量电池满电,正常。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查了国内外拆机维修视频资料和卖头梁维修店铺等介绍,主人故障前使用无异常,推测大概率是头梁里面的线断。今天晚上证实头梁线断路。

从一头抽不动排线,感觉是固定在里面。

排线接口太小,开始用针来接触测量,双手难以配合,后来想了个办法,用金属片压住一边所有触点,另一边用针逐个触碰,发现有两个触点不通。
再买个头梁要一百几十,虽然可能是最后的办法,但真的不能死马当活马医吗?我初步想从弯曲处截断用细线焊接。但估计难度很大。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修复?

网友A:
能不能把壳敲开啊?开了就好办了

网友B:
你这样夹能保证所有触点都接触? 这种软排线,这种大弧度弯曲折弯变形很少的,很中间难断线的

网友C:
建议找到排线断点,一是需要焊接起来,最主要的是看看排线断裂的原因,排除一下。否则以后还会有其他断点出现。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改结构,取消头梁

网友E:
同款耳机,几个月前也是头梁里面的排线断裂,换了头梁,100多没了

网友F:
漆包线飞线吧

网友G:
排线看没几根,可以飞线

网友:
飞线能穿过去绝对靠谱,耳机那种线,折断梁,线都不会坏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壳敲开啊?开了就好办了

表面有软胶全覆盖,号称亲肤不怕汗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夹能保证所有触点都接触? 这种软排线,这种大弧度弯曲折弯变形很少的,很中间难断线的 ...

感觉是设计缺陷,随便一搜,基本上都有更换头梁的维修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找到排线断点,一是需要焊接起来,最主要的是看看排线断裂的原因,排除一下。否则以后还会有其他断点出 ...

项圈经常弯曲套上脖子,弯曲处容易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结构,取消头梁

排线接口很小,难道要排线接口处截断再焊接在一起?但也需要有个壳,还是想尽量利用现有的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耳机,几个月前也是头梁里面的排线断裂,换了头梁,100多没了

据说降噪好,音质一般般。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漆包线飞线吧

没有挑战过焊接这么微小的线,缺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线看没几根,可以飞线

断开的是中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夹能保证所有触点都接触? 这种软排线,这种大弧度弯曲折弯变形很少的,很中间难断线的 ...

是片不锈钢片,平整度很好的。为了确认,换过位置夹,同样那两个触点不通。最小的5根线其中两根。

网友:
加热软化胶水,是不是能把排线抽出来

楼主:
仔细看了下,排线几乎没有缝隙,好像一体的,看样子抽出来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