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采集卡上面接了一个HDMI设备帮忙找一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3-24):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最好给个连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线投屏器,深水宝有,咸鱼也很便宜

网友:
就是一投屏器呀,不过用板号什么信息也没搜到

网友:
配置就算一个超低性能的机顶盒

网友:
就是同屏器, 无线投屏器。。   插在显示器或电视机的hdmi口的,  usb只是用来取电的。。

但宜的几十块。。。一般支持ios 和安卓协议。。。win8或win10 如果电脑用的无线网卡支持, 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像安卓盒子,我玩的是RK3188的

网友:
这是我用的RK3188的盒子

网友:
就是无线投屏器。安卓盒子无论接口或零件都比这个要多。

楼主:
搜索无线投屏器没找到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