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长续航版电池组装

楼主(2021-03-24):
点焊机 超级电容组装的

点焊电池

安保护板

电量显示

完成

网友:
上大单体动力电池,我准备搞个五十a的,有了20a得经验,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焊笔线是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笔线是多粗的?

焊笔线 8AWG

网友:
这东西要不要带均衡,准备买点18650装10节电的,苦于没点焊机,牧田款好你没有保护板,充放都在正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笔线是多粗的?

8awg 的硅胶线  约8平方毫米左右吧。

网友B:
完全失去了,设计者的初衷,电池没电要充电,太大了拿不了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失去了,设计者的初衷,电池没电要充电,太大了拿不了多会,

角磨机用的  角磨机很费电的10节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原设计也有这种15节的电池包,只是有点贵。自己组装利旧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失去了,设计者的初衷,电池没电要充电,太大了拿不了多会,

四并的也没多重,角磨机一般都是双手,多的这点重量算不了什么

网友C:
在哪家拍的电池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家拍的电池配件。

电池是以前一个很少用的移动电源上拆的  外壳保护板PDD上20块左右买的 看保护板做工还可以样。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