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人搞的垄断!求数控台达4856维修。哒哒哒响,电压最高41

楼主(2021-03-24):
数控达基于基于末路大神 改的数控0~30a,0~120v。

。用着都挺好的。昨天晚上充铅酸电池,设置了14v10a,充了一个小时都挺好,就睡觉了。第2天早上起来听见电源在哒哒哒哒响,就像是煤气炉点火的那种声音。实际不知道是哪里在跳保护了,声音在变压器或者附近发出。

百度和闲鱼都找了没见维修案例和教程,全都是花钱代修的。只想自己摸明白是哪里的问题,研究了半天也没看到哪有异常。也没有明显炸。论坛好像也有相似案例,说是h桥驱动管故障,也没理解明白是哪里,最后也没有解决方案。

调压可以0~42v调节,再上就上不去了。电压越高哒哒哒的声音频率越大。但是一点点电流都带不动。

测高压电容,关机310v,启动390v。求给个维修思路,或者有相同案例的,求个维修方法

后续补充:末路大神说h桥炸了一个,要加吸收。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牵扯到后面电路。

网友A:
先查一下次级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开关电源是有点复杂,没搞过的还是不要碰了,爱好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次级的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肖特基正常

网友:
私信qrut看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qrut

网友:
看不懂,也帮顶下

网友B:
都告诉你H桥炸了,甚至都圈出来了,你还是不会修,说明什么!难道还要手把手教你?神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告诉你H桥炸了,甚至都圈出来了,你还是不会修,说明什么!难道还要手把手教你?神逻辑! ...

检查了那一部分没问题啊,你也没看过就喷是什么逻辑

网友(2021-04-25):
引用 楼主:
检查了那一部分没问题啊,你也没看过就喷是什么逻辑

你在群里发出来的时候就看过了,但是你连h桥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懒得说了,群里有图纸,自己不知道看,还想人家手把手教你?不教你就是商业化?

网友:
你这是不能带负载吧*不接负载有电压*接了就电压为0检查工具桥二极管模式测试SD脚至少坏了一个*外边看不到炸的我遇到多次了

网友(2021-08-22):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坏了和做生意人搞垄断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电源坏了和做生意人搞垄断又有什么关系?

好多爱好者研究出来的东西大家都拿到网上去卖钱楼,所以现在大神少了,生意人多了

网友C:
就算改全桥肖特基很少炸的.都是H桥+电桥+PFC这三个地方.楼主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了

网友D(2021-10-21):
引用 网友C:
就算改全桥肖特基很少炸的.都是H桥+电桥+PFC这三个地方.楼主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了 ...

我这个esr4840炸过pfc场管和前级保险换上好件后电源启动电压缓慢上升到53v后就闪红灯故障,,测得pfc驱动芯片的en脚被关断拉低了,没有pfc电压,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esr4840炸过pfc场管和前级保险换上好件后电源启动电压缓慢上升到53v后就闪红灯故障,,测得pfc驱动 ...

风扇坏了,已经修复了

网友:
自己改的东西图个乐趣还行,正规应用还是买个成品的比较靠谱。

网友(2022-07-15):
能分享下群号吗

网友:
是不是取样电阻过流保护打嗝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