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菱面包机电机工作正常,刀架不动,拆机发现皮带受损,待件更换试机。

楼主(2021-03-24):
面包机电机工作正常,刀架不动,拆机发现皮带受损,待件更换试机。

网友A:
这玩意皮带很容易坏的,我当初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多花了100多买了个齿轮联动的,没有皮带的。

网友:
我家有一台,好久都没用了

网友:
这皮带还不好买啊,改装成链条传动吧~~

网友:
我家的面包机也换过皮带,自己网上找的其它用途的皮带,比自带的强太多。

网友:
因为温度的原因导致皮带非常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皮带很容易坏的,我当初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多花了100多买了个齿轮联动的,没有皮带的。 ...

皮带总是会磨损的,齿轮的会好一些

网友:
这个皮带要多买几条,基本上一年多就要换。

网友:
皮带质量太差了

网友:
一年就要换的,不过也不算难。

网友:
换齿轮费大事,还是多买九条皮带省事,省钱。

网友:
齿轮耐用,噪音大。皮带易换,噪音小。

网友:
建议楼主在淘宝上搜索同步带,对比过,比厂家的皮带好多了。

网友:
这两天刚拆了一个,换了桶的轴套和底座的轴套,现在坐等面包桶的平头铆钉!能安上就完美了。

网友:
换过 柏翠 面包机的皮带
不难,就是要整机拆散 ;多拆几次估计 螺丝固定的塑料部件要滑牙了。

网友:
桶的轴套漏水,不知道哪个轴套合适?

楼主(2021-06-02):
看来这毛病真不少见,前两天又换了一个,同品牌同时代的东西

楼主:
漏水的麻烦,没试过,怕啰嗦,要不是客户的还可以随便搜搜试几个成就成,不成就拉到

网友:
这机子拆太麻烦了,设计缺陷,把底板挖个洞,以后一皮带方便……

网友:
換190齒  HMJ-D3826   型號的同步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