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 16GB扩容128GB,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

楼主(2021-03-24):
东莞一美女的IPAD AIR 16G,容量太小,要求扩容到128GB,开搞!上加热台、拆屏。。。

拆主板,看看苹果内部的做工如何?

硬盘(nand flash)周边有硬胶,须先割边胶避免旁边的元件被拉掉

把硬盘两边用铜箔纸等保护下,避免高温产生IC底部爆锡,拆硬盘时要快,吹太久还易产生板线路坏,胶硬,加上温度原因,PCB的黑油层被拉掉了

须补上黑油,不然焊接硬盘时会短路

编程器读出原16G硬盘底层数据,写入到128G硬盘中,硬盘植好锡球

128G硬盘焊上主板并刷机

O了,居然无法激活,什么情况,没有理由啊!管它三七二十一,于是乎修改三码,激活成功!

当然,序列号WIFI BT地址等都变啦

补上装机图,粘了B7000胶水,得固定2小时左右

完美扩容到128GB,再也不担心容量不足了,经询问美女是开美容店的老板,需要IPad展示相关相片等给顾客看,原16G早已不够用,愿美女生意兴隆,发发发发!

网友A:
多年前花500升级到128G

网友:
楼主好手艺,顶一个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B:
编程器读出原16G硬盘底层数据,写入到128G硬盘中,硬盘植好锡球。

用什麼軟件,哪個編程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下次有维修的需要就找你了。有一说一,iPad的内部设计还挺漂亮的,没有乱七八糟的线,

网友D:
不错,我也有个16Gmini,不过扩容还要换电池。估计不上算

网友:
江夏的头灯吧?

楼主:
FIND FIX绿油固化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也有个16Gmini,不过扩容还要换电池。估计不上算

MINI太老不值得了,MINI2以后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下次有维修的需要就找你了。有一说一,iPad的内部设计还挺漂亮的,没有乱七八糟的线, ...

有维修需求时可以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读出原16G硬盘底层数据,写入到128G硬盘中,硬盘植好锡球。

用什麼軟件,哪個編程器? ...

东震二代编程器,有配套的软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花500升级到128G

现在IPAD也差不多这价,IPHONE便宜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震二代编程器,有配套的软件下载

东震二代编程器

這個屬於專用編程器還是通用編程器,可以上圖看看嗎?

网友B:
居然无法激活,什么情况,没有理由啊!管它三七二十一,于是乎修改三码,激活成功!

請教:是哪三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震二代编程器

這個屬於專用編程器還是通用編程器,可以上圖看看嗎? ...

上面有图片,专用的,修苹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无法激活,什么情况,没有理由啊!管它三七二十一,于是乎修改三码,激活成功!

SN WIFI BT三码

网友:
祝楼主生意兴隆,有需要以后找你

网友E:
问下sean版,A6的CPU主板上刚拆个,BGA-52: H2DTFG8YD1MYR  64G,用啥主控能做U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sean版,A6的CPU主板上刚拆个,BGA-52: H2DTFG8YD1MYR  64G,用啥主控能做U盘哈 ...

淘宝上淘个支持苹果硬盘的主控板,好象安国的某主控可以,我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