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U盘主控是否会替换坏块的问题

楼主(2021-03-24):
之前好像看到有坛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好像找不到了。
其实一直有个疑问,究竟U盘主控会不会和SSD主控一样在使用过程中会自动替换坏块。
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不会自动替换,感觉U盘的主控和SSD的差太多了。

如果会替换坏块,那么我们量产的时候是否保留一定的备用容量?
如果不会替换坏块,那么量产的时候不定容,产出最大容量也没什么关系了~?

大家各抒己见,就单纯谈论一下

结束时间: 2021-6-22 09:59

正方观点 (18)

U盘主控会自动替换坏块

反方观点 (7)

U盘主控不会自动替换坏块

辩手:3 ( 加入 )

辩手:1 ( 加入 )

网友A:
3267,3268,IS903实测是支持替换坏块的。对于有少量新增坏块的情况下,跑第一圈有校验不过的,跑第二第三圈,大概率会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3268,IS903实测是支持替换坏块的。对于有少量新增坏块的情况下,跑第一圈有校验不过的,跑第二第三 ...

感谢大神的分享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67,3268,IS903实测是支持替换坏块的。对于有少量新增坏块的情况下,跑第一圈有校验不过的,跑第二第三 ...

我认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替换,而是在写的时候规避坏块..

网友:
3281 试过,跑圈第一次有坏块,第二次减少,第三次就没了

网友:
老范说的不错

网友:
其实话说回来
像3267 903之类的都支持

网友:
一概而论可不行,据我测试,慧荣和银灿3.0主控,都可以,2.0的很少,3257,3271,6989之类都不行

网友:
不支持的,所以买固态U盘好点

网友C:
不支持的,U盘主控比2246xt,2258xt还更折损颗粒寿命

网友:
别的不知,查看过IS917,读取坏块列表,看坏块,有就明显自己动增加了,但是不是替换,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替换,而是在写的时候规避坏块..

是不是规避之后容量变小或者写入到最后会显示有剩余容量而无法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7,3268,IS903实测是支持替换坏块的。对于有少量新增坏块的情况下,跑第一圈有校验不过的,跑第二第三 ...

替换就是映射,U盘主控没有映射好块功能 别想太多,只是标记了坏块以后再写入就会避开那个Block而已,ECC纠错都没有的怎么可能还有映射?看看903读写掉速就知道了,大把多拆机颗粒管你是什么SLC EMLC上903必掉过盘必数据全丢

网友:
安国貌似不会,3267见到过新坏块,应该是替换下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的,U盘主控比2246xt,2258xt还更折损颗粒寿命

不一定吧,毕竟46xt啥的拿颗粒当写入缓存,而U盘主控几乎是直写的,46xt写入放大比U盘主控大很多吧

网友:
我只有很老的u盘,量产时可以选择保留块多少,这就是留着替换的,根据闪存质量好坏来预留相应数量的保留块,一般留的多u盘稳定性好,可用容量稍微减少一点而已。这种技术实际上从机械硬盘开始就在用,别说更新的存储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吧,毕竟46xt啥的拿颗粒当写入缓存,而U盘主控几乎是直写的,46xt写入放大比U盘主控大很多吧 ...

u盘主控  没有磨损管理,很容易在一个地方上写来写去

网友:
我感觉U盘主控应该不能替换坏块,而只是单纯屏蔽坏块而已,固态主控应该才会将坏块映射到好块

如果是屏蔽坏块的话:
银灿主控基本都会屏蔽坏块,并且插上后如果用量产工具读取信息都会显示原厂坏块多少,新增坏块多少
慧荣目前知道328x和3267,3268用正片工具开都可以屏蔽坏块,黑片工具没有试过
芯邦新一点的主控比如2099,2199应该都有吧(可能),量产工具里有设置【备用块数】的选项
其他主控不清楚,暂时就玩过这些

网友:
替换是有在进行的。像类似16KP的颗粒,一般设计页大小是18432或者17664(这不是一定的,看厂家,纯举例),实际能用到的是16384page。剩余的是作为备用区或者ECC+SA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