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车改电动助力,比想的容易也便宜些,捷安特hunter2.0,完善更新中。

楼主(2021-03-24):
这是一台2009年买的捷安特hunter2.0,第一台作为运动目的买的自行车,使用不多,后来折腾折叠车在阳台晒了几年太阳。
上周末收拾了一下,不得不说捷安特质量还是错,还能骑。一时冲动骑了一个小长途60公里,开始以为花3个多少时吧,结果用了将近5个小时。
车子和发动状态都不太好。骑出来10多公里右脚就有点痛,只有加大左脚输出。一路都是2-4、2-3的档位在骑,平均速度才12公里多点。
拆了保养,能拆全部拆。以前的黄油估计都干了。

菜中轴右边拆不下来,需要追加投资固定专用板手一把。

工具不错很好用,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上周在骑行路上被其它助力车呼啸超过多辆。都是带电池的前驱或后驱电机的。
保养同时准备随手升级电助力,因为车子菜,尽量减少投入。原来准备千元内升级助力,通过某宝学习,发现0.5千元也可以搞定。
下单后驱电机,不带霍尔的加控制器和断电刹把共300元不到。

闲鱼36V 10AH电池加充电器200元不到。(先用自己组电池过程太长,不愿等)
500元以内东西好象基本齐了。

周一到货,就这几样东西,老板还少发了断电刹把,立即开干。

黄油是必须换的,后轮是新的不用。换前轮和中轴的。

后轮换旧轮胎(卖家给的颜色太难看),上旧飞轮。
看新飞轮的位置和旧轮的基本一致,所以中轴也没换用的旧的,长度大概118mm。

装车中,菜车挡泥板,前后货架必不可少。链条有点锈,泡了几天机油,捞出将旧用。变速前3后6仍然顺滑,换档干脆。

车子的档把已经老化,用剪刀取走。油门为指拨,现在放右手位置。

控制器一堆线用扎带临时固定。

电池上松紧带,可以试车了。装车大概用了4个小时空余时间,周一到货,周二中午完成。

10公里小试,平路大概轻松30公里每小时。平路用3-5或3-6人力混动。
上坡2-5加力。这段路有100多米高度提升,5公里多点到,平时要用30分钟,今天只用14分钟到达效果明显。

在青城山门前休息几分钟,检查电压,调整一下刹车。出门电池电压41.4V,到达39.3V,半程混动。

回程下坡多点,最快40多公里。半程纯电,回家电池电压38.6V,用手摸电机、电池、控制器无温升感觉。
这就算改装成功吧。
下一步等刹把断电刹把到,准备把油门改成固定的不用一直按着,右手腾出来好换档。

已经下单防水箱,准备固定在后货架上,把电池和控制器放进去。
已经下单10片3.7V 15AH软包电芯,组个新电池。准备不用保护板,用平衡充,这样充多少电一目了然。
有时间再作20公里、40公里测试。

22楼更新:

  • · DIY|主题: 2, 订阅: 0

网友:
LZ家的环境不错,阳台真大,羡慕

网友:
改得很好,可是上海是不允许加改

网友:
我去,裸奔啊!整点好看的盒子装起来吧!

网友:
LZ家  花园洋房  牛皮 LZ家  花园洋房  牛皮 plus

网友:
从此楼主开始折腾换大电池,再换大电池,再换更大的电池,再换续航更强的电池...............

网友:
电线得空缕缕吧,固定防水什么滴。

楼主:
现在讨论电助力车的论坛也就数码有点人气。还有没有其它论坛给推荐一个。
折腾起来就是个坑,又下了几个单防水盒、双脚撑、电芯、线材、XT60头、扎带、缠绕管、防水接头等等。
还在犹豫买不买蓝牙功率计。
等基本定型时,估计又想改中置电机了。
后驱电机上大坡还是不给力。:Strive:

网友:
楼主别犹豫,上中置电机吧。

网友A:
我去,我家就住这边

网友B:
小白求问,纯电助力时,中轴曲柄会与电机同时转动么?

网友:
把电池放在立梁位置,调速器放在后货架下

网友:
关键在于刹车。

网友: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中置电机的?很简单的一个轮毂电机能搞定的事情,偏偏要搞死贵的中置。安装的难度都提升了不少。我甚至都想直接搞前驱最简单省事,电池都可以做成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求问,纯电助力时,中轴曲柄会与电机同时转动么?

直接驱动链条的就会  会打脚  他这种是后轮主动 相当于滑行 动力不会传到链条和中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我家就住这边

改车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动力升级了刹车要改良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C:
楼主应该买带霍尔的控制器,中轴加一个助力传感器  骑行随意   不用老拧着车把。   最关键是建议  要改成前后碟刹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买带霍尔的控制器,中轴加一个助力传感器  骑行随意   不用老拧着车把。   最关键是建议  要改成前 ...

不带霍尔是为了少接5根线,以前没有玩过电动车的无刷电机。
带霍尔是为了控制精准些,好起步不抖动?请高手教学一下啦。
加助力传感器,如果是转数控制便宜,但就是个开关控制。
如果是力矩控制估计太贵。我准备手动控制,油门固定,相当于助力档位手控,加个关断开关,配合刹把断电应该能用。车子现在平路也就骑30公里时速,V刹应该可以,这个车改不了碟刹,要动大手术。V刹有种959刹皮,力度大,还能防抱死,原来骑折叠车都用的。